CMOS电池座的正极对地阻值

楼主(2010-01-05):
本人是自学修主板,请各位师傅指点:CMOS电池座的正极对地阻值正常是多少?如果有异常是否影响到主板的正常的启动,此类问题应如何解决。

网友:
对地阻值为无穷大,如有异常换掉即可

网友:
电池的正极不能对地短路的,,电压要有3V左右就行

网友:
我量的是1425欧,这块板不开机无显示,CPU和内存都换了。但我量了一块好的板,它的阴值是1的。我真的搞不懂了。

网友:
阻止不能决定什么 拿是设计的问题   你只要看电压不被拉低就行  然后就是 在不插电源时 南桥32.768起振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