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45PM和945GM是否可以通用?

楼主(2010-01-05):
我在一块海尔的独显本子上,看到一片945GM的北桥,而我修的一片板子是945PM的,这两个芯片能通用吗?
芯片

网友:
LZ 这怎么多可以通用呢! 这不可以哦

网友:
带P的北桥不集成显示,需配合显卡才能显示,一般独显的机器会用带P的北桥。而GM的带G的北桥,集成了显示,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集成显卡。945GM是用在集成显示的主板上的,945PM是独显机器上用的。当然也有独显的上GM的桥,要看工厂的设计了

网友:
945GM代PM点亮应该问题不大,但是没有BIOS支持,进不了系统。

网友:
不能吧~~~能问这样的问题~~~不行肯定不行啦

网友:
世事无绝对嘛

网友:
我查过定义图了,大部分数据线的定义是一样 ,比如CPU到北桥的,但是PM和GM的显示部分不一样 应该是不能通用的 ,不过 945 GM 943 GM 940GM是可以通用的

网友:
这你得去问INTEL总裁啊。

网友:
不能代吧,不过谁也没有做过这种试验,,两者不同的

网友:
反过来不行,但是945GM的定义完全包含了Pm的,只有这样,才有条件实现双显卡

网友:
我倒,我一个问题惊动了这么多版主?

网友:
没有试过,应该不能通用的。

网友:
应该不行吧!

网友:
不行的,有些刷一下BIOS,可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