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本键盘短线如何修补?

楼主(2010-01-05):
刚接修一台联想昭阳的本.开机报警..拆开后发现键盘接主板接头有两个了线如何修补?用电烙铁焊不行..反而加大断线..请版主出来指点指点..
电烙铁

网友:
用导电银漆。。。

网友:
有没有其他的方法可以修补呢?

网友:
是塑料排线吗?用进口导电银漆试一下,很可能要换键盘,再没办法的。

网友:
目前我知道的只有导电银漆,其他方法等待您的发明。我前2年经常修,修一个收XXX(论坛规则不允许透露具体价格),不过现在键盘比较便宜,修一个要半天,不如给客户换一个了。

网友:
有部分键就用不了..

网友:
用银漆补,银漆里面可以包一截铜丝引出来

网友:
要不要用刀轻轻刮刮引线呢?直接用银漆拉线就可以啦..

网友:
我在10年前用土办法处理过一台IBM的486机子,先用针头把漆包线按在连接线上,滴一小点520胶水粘住,等干了以后移开针头,处理过后一直没出问题。如果不嫌麻烦的话可以尝试下。
不过话说回来,现在键盘也比较便宜,这么费神还不如换一个。

网友:
换键盘比较稳定

网友:
我用银漆补过,效果不好,容易重新损坏,建议更换一个新的。

网友:
一个键盘才60块钱 还是新的让客户换啊

网友:
那里这么便宜的键盘啊...60块.要200多...

网友:
他说的是笔记本外置小键盘

网友:
就是,还是用银漆补吧,一个键盘200多不说,还不一定有现货撒,搞不好客户就跑别人那去修去了,到手的鸭子飞了啊!!!

网友:
修这个主要是特别费时间 如果是自己的机器修下也无所谓 给客户修的话就没必要了 因为时间也是钱 ,进水的键盘腐蚀大的话 就是修好了 也容易不稳定, 白折腾
(还有“LZ” 千万别在用烙铁焊,一是笑话, 二是很可能键盘就废了。)

网友:
用导电胶吧,这是个细活,练练耐心吧

网友:
建议换个新键盘,现在又不贵,键盘是经常敲打的,补了线可能引起不稳定.

网友:
用那种进口的导电银漆(大约80元左右)可以修补回去

网友:
现在就是用导电银漆补,但是用万用表有时测不通....实在不行的话叫换键盘..要不用放铜线吧....

网友:
楼主千万不要再修了,容易返修,键盘本身经常敲击,不太牢固的东西容易出现不稳定,我们现在凡这个问题的一律换,一个新键盘也不贵呀。

网友:
用水银漆去补啊

网友:
换了,还修。。修好后也用不了多久

网友A:
补过容易坏,还是换过新的吧

网友:
修是可以修,导电银漆就行,可小的一瓶就80多块,要是修这一个键盘,哪你也就别买了,直接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