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个EPSON喷墨打印机清零软件(搜集)

楼主(2010-01-05):
今天有个EX3的机子清零找到的,效果不错

转载:
Epson打印机清零程序的使用以及手动清零方法SSC Service Utility 4.1
Epson打印机清零程序的使用以及手动清零方法SSC Service Utility 4.1
型 号:4.1
简 介:Epson喷墨打印机破解软件—“SSC Service Utility 4.0” 适用于下列打印机: Epson Stylus

Color400/440/480/580/480sxu Epson Stylus Color600/640/660/670/680 Epson Stylus Color777/740/760/800/850 Epson

Stylus Color400/860/880/900/980/ Epson Stylus Color1160/1520/3000 Epson Stylus Stylus C20/C40/C41/C42/C43/

C44/C45/C46/C50/C60/C61/C62/C63/ C64/C65/C66/C70/C80/C82/C83/C84/C85/C86/ CX3100/CX3200/CX4600/CX3500/CX3600/

Epson Stylus RX420/RX425/CX5100/ CX5200/CX5300/CX5400/CX6400/CX6600/ Epson Stylus

photo/EX/Photo700/750/780/790/780C/ 810/820/825/915/830/830U/870/875DC/890/ 895/785EPX/900/925/935/950/960/

1200/1270/1280/1290/2000P/2100/2200 Epson Stylus R200/R210/R300/R310/R800 Epson Stylus/R1800/RX500/RX600/RX620

症状:两个红灯同时闪烁
1、安装
(1)双击sscserve.exe,开始安装。
(2)设置型号
点击SSC Service Utility图标,出现主窗口。进入configuration,在Installed Printer和Print model 选择安装的打

印机对应的类型。

2、关闭主窗口
在电脑屏幕的右下角出现一个打印机的图标。
3、废墨棉归零
右键点击电脑屏幕的右下角SSC Service Utility的图标
Protection Counter
Reset protection Counter
4、重启打印机
当你做完归零的动作之后,请先关掉打印机,再重新开启打印机,让计算机重抓打印机之后,才算完成归零的程序。这

个时候红灯、绿灯交叉闪烁的现象应当已经消失才对...
部分型号的机器需要用手工清零程序
1、关掉打印机
2、手工清零
3、重新启动打印机
各种型号打印机手工清零的方法
1、Epson stylus color440/640/740/460/660/670/760/860/880/1160
同进按住LOAD/EJECT+CLEANING键,然后再住电源键不放直到喷头有反应。最后松开所有的键。在2-3秒后再按住

CLEANING键。直到看到机器有反应;
2、Epson stylus color 680
同进按住LOAD/EJECT+CLEANING键,然后再住电源键不放直到喷头有反应。直到你看到墨水显示灯闪动与纸从出口出来,

最后松开所有的键。在2-3秒后再按住CLEANING键。直到看到机器有反应;
3、Epson stylus Photo 785/895
同进按住MAINTENANCE+ROLL APER键,然后再住电源键不放直到喷头有反应。你将看到指示灯闪烁,最后松开所有的键。

在2-3秒后再按住ROLL APER键直到12-13秒。直到指示灯闪烁;
4、Epson stylus photo 890/1280/1290
同进按住MAINTENANCE+ROLL APER键,然后再住电源键不放直到喷头有反应。你将看到电源指示灯闪烁,最后松开所有的

键。在2-3秒后再按住ROLL APER 键直到12-13秒。直到指示灯闪烁。
三、手动清零法
适用于epson ex/ex2/ex3
手动的方法:断电情况下,按住进纸键与清洗键不放手开机,进纸键灯闪烁2-3下后放开手,然后在按清洗键13秒左右,

指示灯会一起闪烁后熄灭,问题解决。

网友:
Service Utility 4.1或4.3新机型都不支持  ex3旧机型面板就可以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