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6VC掉电一例

楼主(2010-01-05):
接到一台华硕A6VC,故障为掉电,冷机比较明显,进系统后运行屏保即掉电,拆机检查,发现很多芯片都给别人搞过了,问了客户,是在别处修过,没修好,原始故障就是这样,看来是比较麻烦的问题啊。
      拆出主板,裸板测试仍然掉电,考虑到是二修机,有便宜拣的可能性不大,就从查时序入手吧,将SUSB#,RSMSRT#,PWROK,PM_THRMTRIP#,CPUPWRGD,FORCE_OFF#连接到LA,设置SUSB#下降沿触发,然后开机等着掉电,进系统运行1分钟后运行屏保,掉电了,根据LA采集掉电时序分析发现,最早下降的信号为SUSB#,也就是说掉电与RSMSRT#,PWROK,PM_THRMTRIP#,CPUPWRGD,FORCE_OFF#这几个信号无关,这就怪了,难道是南桥本身问题,但是南桥别人是换过的啊,再细想了下,会不会是给南桥供电的某个电压不对,而这个电压又不会影响到PWROK,所以导致电压异常,但PWROK仍然有效呢,查了下电路图,发现1.5VS的控制芯片MAX8578没有PG信号输出,会不会是这个电压异常而导致拉底SUSB#呢,接上示波器观察掉电瞬间1.5VS的状况,果然,在南桥拉底SUSB#之前,1.5VS下降了,看来问题就出在这里了。
     接下来就修这个1.5VS电压吧,看了下1.5VS纹波不大,3脚5VO电压正常,为了保险起见,更换了滤波电容CE18,CE19,但故障依旧,再依次更换Q59,BST二极体,电容,U30,还是没有效果,奇怪了,是怎么回事呢,还是查MAX8578的DS看看,MAX8578第10脚OCSET,为过流门限设置,此过流检测是检测上端管Vds压降,10脚连接的电阻越大,过流门限值越高,会不会是这里的问题呢,将R355,C485更换还是一样,让芯片的过流检测门限提高有没有效果呢,于是将R355由10K换成100K,通电测试,居然好了,再换回10K,还是有问题,再换回100K,也没问题,看来问题就在这里了,但是为什么呢,本来应该是10K啊,再换回10K,检查CE19上的19V,发现掉电时CE19上的19V纹波变大了,然后就掉电,在CE19上面并联一个25V 1000UF电容也能好,看来还真是19V滤波不良,再次更换CE19还是不行,看来是板上别处的19V滤波也有问题,这个查起来也太累了,就改个电阻凑合了。

网友:
“将SUSB#,RSMSRT#,PWROK,PM_THRMTRIP#,CPUPWRGD,FORCE_OFF#连接到LA ”

请问LZ
LA是什么意思哦

网友:
回复 网友A:

逻辑分析仪啊

网友:
我的A6T无定时掉电还没解决呢,看来掉电故障是极难解决的故障之一

网友:
“将SUSB#,RSMSRT#,PWROK,PM_THRMTRIP#,CPUPWRGD,FORCE_OFF#连接到LA ”

请问LZ
LA是什么意思哦
引用 网友A:

我也想知道...原来是逻辑分析仪

网友:
逻辑分析仪   能传个图片看看嘛  通过跟踪信号撤掉顺序,从而轻松确定是哪个信号的问题  这个逻辑分析仪真不错

网友:
逻辑分析仪修本本,是不是要方便很多呢。它的原理是什么,是依据本本的时序吗

网友:
楼主很强大。研发出身?

网友:
没用过 看其原理是可以记录一段时间类的n个点的逻辑变化 也就是电压的变化过程 淘宝上看有几万的 估计是采样率 采样时间 采样精度 采样位数等等参数不同导致的 便宜的只有几百块 估计只能采样几个点 贵的估计32位的地址 64位的数据 128的 256的 等等都可以采集吧
  另楼主有没有max8578的datasheet 我们来分析下 做的知其所以然

网友:
楼主分析的很全面。逻辑分析仪很强大啊.

网友:
SUSB#,这个信号是南桥发出的开启电压信号
  RSMSRT#,这个信号是待机时电源管理给南桥的信号  还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PWROK,这个信号是给南桥的pw ok  信号  之后南桥接到时钟就发出复位信号
PM_THRMTRIP#,这个 ...
引用 网友B:

PM_THRMTRIP#,  应该是温控信号
FORCE_OFF#        强制关闭
个人理解都应该属于保护环节的信号

网友:
如果是19V滤波不良的话,建议采用并联电容的方法,不建议再设定OC点。

网友:
13楼要的MAX8578 DATASHEET中文版

网友:
看了楼主的帖子,心痒那,看来要买la用啦

网友:
设置SUSB#下降沿触发是什么意思?

网友(2010-04-30):
这才是真正的高手。。。这么低调,很值得学习。。还是理论重要呀。。

网友:
逻辑分析仪 怎么使用,好处是什么,和示波器比起来,修本的话,哪个的效率更高,请楼主再开一贴,给我们扫扫盲吧,讲讲这个LA !

网友(2012-10-02):
厉害啊,对于这种掉我还真束手无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