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不跑代码

楼主(2010-01-05):
我接上电源,接上CPU(CPU是好的),放上风扇(风扇是好的),放上内存(内存是好的),然后点开关,没有反应?是哪里有问题?我测了一下开关,有高电平3.4v输出,然后我强行开机,不跑代码,测试卡上-12v .+12V 是不亮的,5v 3.3v是亮的,是不是我的开机电路有问题?请大家指教我一下,谢谢

网友:
查ATX电源14针脚的相关线路, 有可能是连接14针脚绿色的线路旁边的三极管 C E极开路  还有看看32.768晶振可起振 32.768晶振压差一般在0.2-0.8(有人说压差不超过0.2),

网友:
机箱冒烟,是不是我的开机电路就有问题了

网友:
先去学开机电路吧

网友:
是不是主板开机电路有问题

网友:
我发现你一点常识都没有   慢慢给你讲吧 首先看待机是否正常 开机排阵电压5V或3.3V  南桥32.768在没有电池的情况下 是否起振 没有视波仪可以 用表量是否有电压  如果一切正常 看你开机电路是否由IO控制 可由跑线得出结论  要么就上网查你的IO是否负责开机 你线修开机再说 以后的事情

网友:
主板没有电路基础好难学哦。

网友:
有的是南桥开机的呀/楼主你什么都不会呀是不是修主板的呀

网友(2010-02-06):
我是开店的,但是不会修!~~~~

网友:
+12V没有,是不是电源小四口没有插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