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 啊

楼主(2010-01-05):
我这个是一个 交换机电路板上的一个件 但是我不知道他是 电容 还是电阻

网友:
什么东西啊,看不清楚,有意义吗

网友:
电容 你看板子的两个 孔是否有一个是对地的 是的化就是电容不是就是电阻

网友:
旁边 有个 R 什么 应该是电阻吧

网友:
压敏电阻或电容都有可能。光看颜色无法识别。把上面的“字”照了放上来。

网友:
看样子是CRT种电源部分用的负温度系数电阻

网友:
是压敏电阻,楼主说了,有一个R的。

网友:
热敏电阻吧。看着像是。

网友:
楼主你在网上查一下不就知道了吗/这样看不清楚呀/一般是电源部分那里的负温度系数电阻

网友:
看不太清楚。

网友:
应该是压敏电阻或者是热敏电阻

网友:
看个头应该是热敏电阻。

网友:
上次修显示器看到过一个.不仔细看还真以为是电容.后来看板上的标再对实物确定是个热敏电阻

网友:
云母电容
模拟电路 用 的多

网友:
可以肯定是压敏电阻!

网友:
压敏电阻或电容都有可能

网友:
什么机子上用的嘛,看不清楚

网友:
如果是并联在电源部分的就是压敏电阻,如果是串联在电源上面的是软启动电阻。

网友:
那是一个 交换机 电路板上的

网友:
V07k
上面就写的 还有两个图标 我也看不清楚

网友:
100%是压敏电阻

网友:
电容   液晶高压板上的耦合电容

网友:
当保险用的,压敏电阻吧

网友:
应该是 负温度系数电阻 和大电容式串联的 也有串联在 220AC 上的  防止 通电瞬间 电流过大烧坏保险

网友:
不知道是要考大家,还是你真的不知道是什么,这个不是热敏电阻就是压敏电阻。

网友:
我看着也像热敏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