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NF4ST-A9保存COMS点不亮

楼主(2010-01-05):
故障:取下COMS电池可以正常开机,一旦进入COMS设置后重启就点不亮,跑4c 50 不检测CPU,或进入系统后重启也同样故障。只有清空COMS才能自检正常

已经刷过几个版本BIOS无果,求助各位大侠

网友:
你先量下CMOS跳线帽,看有电压没

网友:
桥的问提换桥吧

网友:
这个肯定是桥的问题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