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8IDXI主板烧内存控制管9916H

楼主(2010-01-05):
本人有板GA-8IDXI主板,常烧内存控制管9916H,换新后加电一会儿又烧冒烟,打阻值又无短路,烧过几次后再换新,发现测试卡显示:‘FF”。

网友:
无短路  呵呵 开路撒 也 可以烧东西的哦  测 哈电阻  阻值相差 太大 就 不对了 特别是反馈、检测 电路上的

网友:
一般烧这个MOS的,前面那个贴片二极管也挂了

网友:
测量与9916H相连的两个贴片二极管正、反向正常,请有此电路图的朋友发来看看,谢谢!此板所用内存为SDRAM,有两个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