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线问题处理办法????

楼主(2010-01-05):
我遇到的问题就是屏和屏上的驱动板连接的软排线接足不好,不知如何处理,烙铁没法用,真是急呀!!!!!!!!请各位出出招,谢谢!
连接

网友:
我也想知道

网友:
软排线不好的话,用手压压,压不好的只能换新的
屏口不好的话,刷刷刷

网友:
用这个压接。

网友:
还是找有热压机的地方可靠一些

网友:
有专门的压线工具 还的有专业的技术

网友:
好像有专业的压线工具吧,不知好用不好用,如果好用的话,想买一个

网友:
4楼的兄弟哪是什么东西作的?还是有现成的买?怎么用?
说是焊接工具,是否要接在铬铁上啊?

网友:
看上去 也是个高温 工具了

网友:
土办法一般成功率很低,如果抱着死马当活马医,也只能这样了,无所谓工具行与不行。

网友:
那个像烙铁的东西我用过。哈哈,基本没有好用的时候。

网友:
我也想知道有什么好方法

网友:
图片的那个工具 也不一定好用,,,,

网友:
看上大家都在为难啊!!!!!!!!!!!!!!!!!

网友:
还是我自己想办法吧!如果找到好行得方法告述给大家OK!!!!!

网友:
可以用手机压线工具,

网友:
谁有解决的方法了分享一下给大家吧

网友:
真是难住大家了。。。。。。。。期待……………………………………

网友:
实在不行得话 就换一根吧
要不大家会很难过得!!

网友:
如果用手压可以好,可以用个纸片压上。可用一段时间

网友:
那工具以前换BB机屏用过 ,很好用。

网友:
还是换吧,保险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