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内存为read 高手进???

楼主(2010-01-05):
今天看到个 主机 在网页上听歌 就显示read 不能使用 点确定 就关掉啦 后换个号的 内存 也这样?》 主板上没有明显的电容
场效应管
和
三极管
供电坏??
求 谁知道啊 提提意见啊
主板

网友:
补充 下载 东西的时候也 也这样

网友:
系统的问题,JUJUMAO有个版本的GHOST也这样

网友:
顶3楼 就是系统问题

网友:
中毒或者某些恶意插件都可能引起“内存为read ”。纯属软件或者系统问题。
完全属于电脑使用常识。

网友:
软件问题。我一直用安装版系统,从未出现此类问题。

网友:
这个属于系统的程序问题,是一种很常见的缓冲区溢出的现象,可以参照以下网址找到你要的答案
http://tieba.baidu.com/f?kz=161827097

网友:
而出现:该内存不能为READ或WRITE 的是由于溢出的数据不同而导致的,并不能说明内存硬件上有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