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密令大全

楼主(2010-01-05):
在修手机朋友哪里搞到的。

网友:
指什么,是可以调出测试功能的几个键,还是手机的默认密码,又或者是什么别的,给个说明好不。

网友(2010-03-09):
一共5个DOC,这是其中之一。需要的下附件吧。

手机 小灵通解密大全:三星解话机锁:*2767*2878#/*2767*7377#
三星码片复位:*2767*3855# 也可用于解机锁或卡锁
三星显温度、电池容量:*#0228#
三星调显示屏对比度:*#0523#
三星软件版本:*#9999#
三星A100-A188看版本:*#0837#
摩托罗拉T2688   T191解所有锁:19980722
T190     20010903
T2688/2988/988d没有中文:*#0000# OK(插卡)
摩托罗拉所有机锁:按MENU+5+1/2
西门子乱文回中文:*#0000#/*#0086#
西门子软件版本:*#06# 左键
西门子解密:   *#0003*加解锁码#
爱立信老机回英语:*#0000#
爱立信新机回英语:按CLR-左键-0000-右键
爱立信显出厂日期:右、*、左、左、*、左、*键
诺基亚显出厂日期:*#0000#(插卡)
诺基亚省30%电:*#746025625#
飞利浦强迫重连网:*#2562*#
飞利浦显示和更改手机密码:*#7489*#
博世(BOSCH)909S回中文:*#0852#
博世(BOSCH)909s回英文:*#0851#
NEC显软件版本:*#2820#
NEC恢复原厂设置:*#73738#
华夏一号2.332的可以用19980722
波导s1000隐藏功能:*#*#1705#
波导s1000解锁:*#*#1705#46
波导S1000 999d 720 开机  24681357  OK键
如死机再用---24681357
波导8xx/9xx系列:*#串号后9位的前8位按OK
SIM卡 波导串号最后9位去掉最后一位
阿尔卡特OT221/220解锁:25228352/ALCATEL+D
阿尔卡特OT301/302解锁:83227423
阿尔卡特OT500/700解锁:25228352
康佳:*#0001# *#1001# ##1001#
康佳小雪5219:#8879576# 原始:1234
康佳3118看软件版本:*3118#
康佳3228看软件版本:*0519#
康佳3238看软件版本:*300#
康佳5218解锁:#8879576#
康佳3118。3118+。3228解锁:##1001#
康佳3118 解除网络锁*94726501#
康佳3238解锁:19980722
康佳3118 3228只识别一张卡锁:*94726501#  话机锁:##1001#      *#0001#
GVC:*#1001* (海尔)
南方高科320开机键入##1001#,然后装上卡输入0000 OK
三菱NET LOCK:*787090或*787292
三菱IMSI LOCK:*362628或*360608
三菱NETSUB LOCK:*476989
三菱CP LOCK:*482896或*480896
三菱SP LOCK:*967678
三菱EXT LOCK:*574243
科建 *#722#不插卡调菜单 *#701# 版本号 *#715#  复位码片解锁   *#760# 调节对比度
飞利普  显示和更改手机的保密码 *#7489*#>>
阿尔卡特
BE3(221)            25228352
BE4(301、302、303)  83227423
BE5(500、700)       25228352 >>
康佳 gvc 海尔:*#0001#
康佳小雪5219  #8879576#  原始密码: 1234
TCL-8988,8188,8388,999D解密*#*#1705#选4在选6按OK就可以了
松下G600:拨打112时,按红键停止,并在显示"END CALL"时马上输入*#06#,此时显示IMEIM码,再按C

波导8xx,9xx的万能密码:*#+imei7-14#,

三菱
Net Lock:*787090 或 *787292
IMSI Lock:*362628 或 *360608
NetSub Lock:*476989
CP Lock:*482896 或 *480896
SP Lock:*967678
Ext Lock:*574243
飞利浦手机的秘籍:Philips DIGA 和 GENIE 输入 *#7489 *# 可以看到密码,Philips FIZZ 输入 *#1234*# 可以查看密码
三星手机的秘籍:取消开机显示的国家名,
SGH-800c:输入 *#9998*268#,这时手机会出现一个菜单,按向上或向下的按键,选取 Default Logo 即可;
SGH-A100:输入 *#9998*627837793#,这时手机会显示输入的命令不对,不要紧,按一下向下的箭头,输入 *#9998*5646#,选取 Default Logo 即可
-------------------三星A300指令大全---------------
*#9998*4357# 可用指令列表(即HELP,可看到以下大部分指令);
*#9999# 查看软件版本;
*#0837# 显示硬件版本(包括软件版本和硬件生产日期,第6屏 MP V1.xxx为硬件版本);
*#0001# 显示RS232串行通信参数设置;
*#0324# 网络检测(工程模式);
*#0636# 存储器容量显示;
*#0842# 测试震动;
*#0289#或*#9998*289# 测试响铃(铃声调整,振铃器频率测试/显示频率,上下键调节);
*#0228#或*#9998*228#或*#1999# 显示电池的所有信息,电池参数显示,电池容量,类型/电压/温度;
*#0778#或*#9998*0778# 翻屏,就可以显示SIM卡的详细信息了;
*#0782# RTC Display(好象是显示当前时钟)
*#0523#或*#9998*523# LCD对比度,上下键调节
*#9998*364# 显示Watchdog状态
*#9998*427# WATCHDOG信号路径设置
*#9998*746# SIM卡文件规格测试
*#9998*0377# 软件出错LOG (EEPROM错误显示)
*#0638# SIM net Work ID
*#9998*3323# Forced Crash
(此栏估计是程序调试所用,慎用,有些死机只能下电池了)
*#9998*9266# 显示收信通道号及收信强度;
*#9998*786# 显示的内容为本次开机的时间以及本次开机后到当前的时间长。
按-后显示最新的本次开机后到当前的时间长;
再按-后显示上一次的开机时间;
再按-后显示上一次的关机时间以及上次开关机的时长;
*#9998*5646# 更改开机显示国家(GSM LOGO SET);
*2767*3855#或*9998*947# 把手机Flash中的IMEI码还原到EEPROM码片中,
再用*#06#可看IMEI是否被更改;
*2767*927# 这是I5版解决WAP设置从起,上网的方法;
*2767*2878# 机器主复位!会删除话机中的电话簿和话机的设置;
*#9998*76#或*#9998*0076# 你的手机上会有“produt number”(Prodution No)提示,
如果你的三星手机是行货的话,在“number”下面有一串的数字,
水货的话都没有的;
NET1000
*#06#
*73738#默认设置(按发射键)
*#2820# 版本

SP锁信息
* # 3210 # (按发射键)
*#8140#(按发射键) 网络锁信息

SIM lock
*#4960 #(按发射键) 查* 4960 *口令*口令# (按发射键) 到锁#4960*口令#(按发射键) 到开锁!(口令是8位的)
网络锁
*#7320#(按发射键) 查* 7320 *口令*口令#(按发射键) #7320*口令#开锁
网络锁2
*#2220#(按发射键) 查* 2220 *口令*口令#(按发射键)  #2220*口令#开锁

Subnet锁
*#1110# (按发射键) 查* 1110 *口令*口令#(按发射键)  #1110*口令#(按发射键) 开锁

波导系列:
8、9系列:*+串号7-14位+OK(有些机型输不进)、用解锁软件读出换成解锁码后在写入即可。

S1000:不插卡输入*#*#1705#46、通用密码:24681357;

V08开机按“SOS”再输入4268#长按*可以读密码;

SC02:通用密码:12345678;

S1500:通用密码:19980722;

G200、G100、GC600进入工程模式:2945#*#;

V09不放卡直接输入 753即可;

目前MAS模块机型(SAGEM机)如1200、1800、8288……都没有指令可以解的,想解除只能用软件解。

网友:
看了看,基本上是上世纪末和本世纪初的机型,实用性不大

网友:
顶 楼上的  都是 旧机子 现在的 机子 根本 用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