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6110

楼主(2010-01-05):
大短路...已经修好.换了北桥....现在提示163-TIME..硬盘.光驱都认不到。.求助高手..

网友:
查查供电 和复位吧,实在不行就换桥

网友:
恩。应该是桥问题.

网友:
干了南桥好了。。

网友:
看下做桥的时候是不是碰掉了东西,如果没有就换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