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找了一天都未找到的BIOS

楼主(2010-01-05):
今天找了一整天都没有找到适合金星845GV-II主板的原板BIOS
本板子是开机当开机画面
IO已换依旧不行
已经试了几个公板的BIOS都不行

在这里求一个能用的BIOS
请前辈们帮帮忙
先谢谢了
主板芯片如下:
RG82845GV
NH82801DB
W83627G-AW
W83194BG-B
RT9241B
ALC101

网友:
这样的故障你确定是BIOS吗,换了别的版本是一样的问题吗,我建议你先查查其它问题

网友:
谢谢超版的提醒
我就是换来换去都没有一个能开机见到画面的
有一个能跑码到25档死了
只有原坏板BIOS的才能生档开机画面

网友:
档机  有没有 供电不足 或是 散热不好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