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用彩显行管参数资料

楼主(2010-01-05):
名称     封装   极性    功能     耐压   电流   功率   频率   配对管
D633 28 NPN 音频功放开关 100V 7A    40W 达林顿
9013 21 NPN 低频放大 50V 0.5A 0.625W  9012
9014 21 NPN 低噪放大 50V 0.1A   0.4W 150HMZ 9015
9015 21 PNP 低噪放大 50V 0.1A   0.4W 150MHZ 9014
9018 21 NPN 高频放大 30V 0.05A   0.4W 1000MHZ
8050 21 NPN 高频放大 40V 1.5A    1W 100MHZ 8550
8550 21 PNP 高频放大 40V 1.5A    1W 100MHZ 8050
2N2222 21 NPN 通用 60V 0.8A 0.5W 25/200NS
2N2369 4A NPN 开关 40V 0.5A 0.3W 800MHZ
2N2907 4A NPN 通用 60V 0.6A 0.4W 26/70NS
2N3055 12 NPN 功率放大 100V 15A 115W  MJ2955
2N3440 6 NPN 视放  开关 450V 1A     1W 15MHZ 2N6609
2N3773 12 NPN 音频功放开关 160V 16A  50W
2N3904 21E NPN 通用 60V 0.2A
2N2906 21C PNP 通用 40V 0.2A
2N2222A 21铁 NPN 高频放大 75V 0.6A 0.625W 300MHZ
2N6718 21铁 NPN 音频功放开关 100V 2A 2W
2N5401 21 PNP 视频放大 160V 0.6A 0.625W 100MHZ 2N5551
2N5551 21 NPN 视频放大 160V 0.6A 0.625W 100MHZ 2N5401
2N5685 12 NPN 音频功放开关 60V 50A 300W
2N6277 12 NPN 功放  开关 180V 50A 250W
9012 21 PNP 低频放大 50V 0.5A 0.625W  9013
2N6678 12 NPN 音频功放开关 650V 15A 175W 15MHZ
9012 贴片 PNP 低频放大 50V 0.5A 0.625W  9013
3DA87A 6 NPN 视频放大 100V 0.1A     1W
3DG6B 6 NPN 通用 20V 0.02A 0.1W 150MHZ
3DG6C 6 NPN 通用 25V 0.02A 0.1W 250MHZ
3DG6D 6 NPN 通用 30V 0.02A 0.1W 150MHZ
MPSA42 21E NPN 电话视频放大 300V 0.5A 0.625W  MPSA92
MPSA92 21E PNP 电话视频放大 300V 0.5A 0.625W  MPSA42
MPS2222A 21 NPN 高频放大 75V 0.6A 0.625W 300MHZ
9013 贴片 NPN 低频放大 50V 0.5A 0.625W  9012
3DK2B 7 NPN 开关 30V 0.03A 0.2W
3DD15D 12 NPN 电源开关 300V 5A 50W
3DD102C 12 NPN 电源开关 300V 5A 50W
3522V  5V稳压管
A634 28E PNP 音频功放开关 40V 2A 10W
A708 6 PNP 音频开关 80V 0.7A 0.8W
A715C 29 PNP 音频功放开关 35V 2.5A 10W 160MHZ
A733 21 PNP 通用 50V 0.1A  180MHZ
A741 4 PNP 开关 20V 0.1A  70/120NS
A781 39B PNP 开关 20V 0.2A  80/160NS
A928 ECB PNP 通用 20V 1A 0.25W
A933 21 PNP 通用 50V 0.1A  140MHZ
A940 28 PNP 音频功放开关 150V 1.5A 25W 4MHZ C2073
A966 21 PNP 音频激励输出 30V 1.5A 0.9W 100MHZ C2236
A950 21 PNP 通用 30V 0.8A 0.6W
A968 28 PNP 音频功放开关 160V 1.5A 25W 100MHZ C2238
A1009 BCE PNP 功放开关 350V 2A 15W
A1220P 29 PNP 音频功放开关 120V 1.5A 20W 150MHZ
A1013 21 PNP 视频放大 160V 1A 0.9W  C2383
A1015 21 PNP 通用 60V 0.1A 0.4W 8MHZ C1815
2N6050 12 PNP 音频功放开关 60V 12A 150W
2N6051 12 PNP 音频功放开关 80V 12A 150W
A1175  PNP 通用 60V 0.10A 0.25W 180MHZ
A1213 贴片 PNP 超高频  50V 0.15A  80MHZ
A719 ECB PNP 通用 30V 0.50A 0.625W 200MHZ
B12  G-PNP 音频 30V 0.05A 0.05W
B1114 ECB PNP 通用 贴片 20V 2A  180MHZ
B205 锗管  PNP 音频功放开关 80V 20A 80W
B1215 BCE PNP 功放开关贴片 120V 3A 20W 130MHZ
C294 6 NPN 栾生对管 25V 0.05A  200MHZ
C1044 6 NPN 视放 45V 0.3A  2.2GHZ
C1216 6 NPN 高速开关 40V 0.2A  T,20nS
C1344 ECB NPN 通用低噪 30V 0.10  230MHZ
C1733 6 NPN 栾生对管 30V 0.05A  2GHZ
C1317 21ECB NPN 通用 30V 0.5A 0.625W 200MHZ
C546 21ECB NPN 高放 30V 0.03A 0.15W 600MHZ
C680 11 NPN 音频功放开关 200V 2A 30W 20MHZ
C665 12 NPN 音频功放开关 125V 5A 50W 15MHZ
C4581 BCE NPN 电源开关 600V 10A 65W 20MHZ?
C4584 BCE NPN 电源开关 1200V 6A 65W 20MHZ
C4897 BCE NPN 行管 1500V 20A 150W
C4928 BCE NPN 行管 1500V 15A 150W
C5411 BCE NPN 彩显行管17” 1500V 14A 60W
HQ1F3P 贴片 NPN 功放开关 20V 2A 2W
TIP132 28 NPN 音频功放开关 100V 8A 70W  TIP137
A1020 21 PNP 音频  开关 50V 2A 0.9W
A1123 21 PNP 低噪放大 150V 0.05A 0.75W
A1162 21D PNP 通用  贴片 50V 0.15A 0.15W
A1216 BCE PNP 功放开关 180V 17A 200W 20MHZ C2922
A1265 BCE PNP 功放开关 140V 10A 100W 30MHZ C3182
A1295 BCE PNP 功放开关 230V 17A 200W 30MHZ C3264
A1301 BCE PNP 功放开关 160V 12A 120W 30MHZ C3280
C3280 BCE NPN 功放开关 160V 12A 120W 30MHZ A1301
A1302 BCE PNP 功放开关 200V 15A 120W 30MHZ C3281
C3281 BCE NPN 功放开关 200V 15A 120W 30MHZ A1302
A1358 BCE PNP  120V 1A 10W 120MHZ
A1444 BCE PNP 高速电源开关 100V 15A 30W 80MHZ
A1494 BCE PNP 功放开关 200V 17A 200W 20MHZ C3858
A1516 BCE PNP 功放开关 180V 12A 130W 25MHZ
A1668 BCE PNP 电源开关 200V 2A 25W 20MHZ
A1785 BCE PNP 驱动 120V 1A   1W 140MHZ
A1941 BCE PNP 音频功放形状 140V 10A 100W  C5198
C5198 BCE NPN 音频功放形状 140V 10A 100W  A1941
A1943 BCE PNP 功放开关 230V 15AA 150W  C5200
C5200 BCE NPN 功放开关 230V 15A 150W  A1943
A1988 BCE PNP 功放开关
B449   锗管 12 PNP 功放开关 50V 3.5A 22.5W
B647 21 PNP 通用 120V 1A 0.9W 140MHZ D667
D667 21 NPN 通用 120V 1A 0.9W 140MHZ B649
B1375 BCE PNP 音频 功放 60V 3A   2W 9MHZ
D40C BCE NPN

网友:
对讲机用
40V 0.5A 40W 75MH
B688 BCE PNP 音频功放开关 120V 8A 80W  D718
B734 39B PNP 通用 60V 1A   1W  D774
B649 29 PNP 视放 180V 1.5A 20W  D669
D669 29 NPN 视频放大 180V 1.5A 20W 140MHZ B649
B669 28 PNP 达林顿功放 70V 4A 40W
B675 28 PNP 达林顿功放 60V 7A 40W
B673 28 PNP 达林顿功放 100V 7A 40W
B631K 29 PNP 音频功放开关 120V 1A   8W 130MHZ D600K
D600K 29 NPN 音频功放开关 120V 1A   8W 130MHZ B631K
C3783 BCE NPN 高压高速开关 900V 5A 100W
B1400 28B PNP 达林顿功放 120V 6A 25W  D1590
B744 29 PNP 音频功放开关 70V 3A 10W
B1020 28 PNP 功放开关 100V 7A 40W
B1240 39B PNP 功放  开关 40V 2A 1W 100MHZ
B1185 28B PNP 功放  开关 60V 3A 25W 70MHZ D1762
B1079 30 PNP 达林顿功放 100V 20A 100W  D1559
B772 29 PNP 音频功放开关 40V 3A 10W  D882
B774 21 PNP 通用 30V 0.1A 0.25W
B817 30 PNP 音频功放形状 160V 12A 100W  D1047
B834 28 PNP 功放开关 60V 3A 30W
B1316 54B PNP 达林顿功放 100V 2A 10W
B1317 BCE PNP 音频功放 180V 15A 150W  D1975
B1494 BCE PNP 达林顿功放 120V 20A 120W  D2256
B1429 BCE PNP 功放开关 180V 15A 150W
C380 21 NPN 高频放大 35V 0.03A  250MHZ
C458 21 NPN 通用 30V 0.1A  230MHZ
C536 21 NPN 通用 40V 0.1A  180MHZ
2N6609 12 PNP 音频功放开关 160V 15A 150W >2MHZ 2N3773
C3795 BCE NPN 高压高速开关 900V 5A 40W
C2458 21ECB NPN 通用低噪  50V 0.15A 0.2W
C3030 BCE NPN 开关管 900V 7A 80W. 达林顿
C3807 BCE NPN 低噪放大 30V 2A 1.2W 260MHZ
C3858 BCE NPN 功放开关 200V 17A 200W 20MHZ A1494
D985 29 NPN 达林顿功放 150V ±1.5A 10W
C2036 29 NPN 高放低噪 80V 1A 1-4W
C2068 28E NPN 视频放大 300V 0.05A 1.5W 80MHZ
C2073 28 NPN 功率放大 150V 1.5A 25W 4MHZ A940
C3039 28 NPN 电源开关 500V 7A 50W
C3058 12 NPN 开关管 600V 30A 200W
C3148 28 NPN 电源开关 900V 3A 40W
C3150 28 NPN 电源开关 900V 3A 50W
C3153 30 NPN 电源开关 900V 6A 100W
C3182 30 NPN 功放开关 140V 10A 100W  A1265
C3198 21 NPN 高频放大 60V 0.15A 0.4W 130MHZ
3DK4B 7 NPN 开关 40V 0.8A 0.8W
3DK7C 7 NPN 开关 25V 0.05A 0.3W
3D15D 12 NPN 电源开关 300V 5A 50W
C2078 28 NPN 音频功放开关 80V 3A 10W 150MHZ
C2120 21 NPN 通用 30V 0.8A 0.6W
C2228 21 NPN 视频放大 160V 0.05A 0.75W
C2230 21 NPN 视频放大 200V 0.1A 0.8W
C2233 28 NPN 音频功放开关 200V 4A 40W
C2236 21 NPN 通用 30V 1.5A 0.9W  A966
C1733 小铁 NPN 孪生对管 30V  2GHZ
C1317 21EBC NPN 通用 30V 0.5A 0.625W 200MHZ
C2238 28 NPN 音频功放开关 160V 1.5A 25W 100MHZ A968
C752 21 NPN 通用 30V 0.1A  300MHZ
C815 21 NPN 通用 60V 0.2A 0.25W
C828 21 NPN 通用 45V 0.05A 0.25W
C900 21 NPN 低噪放大 30V 0.03A  100MHZ
C945 21 NPN 通用 50V 0.1A 0.5W 250MHZ
C1008 21 NPN 通用 80V 0.7A 0.8W 50MHZ
C1162 21 NPN 音频功放 35V 1.5A 10W
C1213 39B NPN 监视器专用 30V 0.5A 0.4W
C1222 21 NPN 低噪放大 60V 0.1A  100MHZ
C1494 40A NPN 发射 36V 6A PQ=40W 175MHZ
C1507 28 NPN 视放 300V 0.2A 15W
C1674 21 NPN HF/ZF 30V 0.02A  600MHZ
C1815 21 NPN 通用 60V 0.15A 0.4W 8MHZ A1015
C1855 21F NPN HF/ZF 20V 0.02A  550MHZ
C1875 12 NPN 彩行 1500V 3.5A 50W
C1906 21 NPN 高频放大 30V 0.05A  1000MHZ
C1942 12 NPN 彩行 1500V 3A 50W
C1959 21 NPN 通用 30V 0.4A 0.5W 300MHZ
C1970 28 NPN 手机发射 40V 0.6A PQ=1.3W 175MHZ
C1971 28A NPN 手机发射 35V 2A PQ-7.0W 175MHZ
C1972 28A NPN 手机发射 35V 3.5A PQ=15W 175MHZ
C2320 21 NPN 通用 50V 0.2A 0.3W 200MHZ
C2012 21 NPN 高放 30V 0.03A  200MHZ
C2027 12 NPN 行管 1500V 5A 50W
D814 BCE NPN 低噪放大贴片 150V 0.05A  150MHZ
C5142 BCE NPN 彩行 1500V 20A 200W
D998 BCE NPN 音频功放开关 120V 10A 80W <1/3US
D2253 BCE NPN 彩显行管 1700V 6A 50W
D110 12 NPN 音频功放开关 130V 10A 100W 1MHZ
C2335 28 NPN 视频  功放 500V 7A 40W
C2373 28 NPN 功放 200V 7.5A 40W
C2383 21 NPN 视频开关 160V 1A 0.9W  A1013
C3300 30 NPN 音频功放开关 100V 15A 100W
C3310 28C NPN 电源开关 500V 5A 40W
C3320 28C NPN 电源开头 500V 15A 80W
C3355 21F NPN 高频放大 20V 0.1A  6500MHZ
C3358 40B NPN 高频放大 20V 0.1A  7000MHZ
C3457 BCE NPN 电源开关 1100V 3A 50W
C3460 BCE NPN 电源开关 1100V 6A 100W
C3466 BCE NPN 电源开关 1200V 8A 120W
C3505 28B NPN 电源开关 900V 6A 80W
C3527 BCE NPN 电源开关 500V 15A 100W
C3528 BCE NPN 电源开关 500V 20A 150W
C3866 BCE NPN 高压高速开关 900V 3A 40W
C2443 大铁 NPN 功放开关 600V 50A 400W
C2481 29 NPN 音频功放开关 150V 1.5A 20W
C2482 21 NPN 视频放大 300V 0.1A 0.9W
C2500 21 NPN 通用 30V 2A 0.9W 150MHZ
C2594 29 NPN 音频功放开关 40V 5A 10W
C2611 29 NPN 视频放大 300V 0.1A 1.25W
C2625 30 NPN 音频功放开关 450V 10A 80W
C2682 29 NPN  NF/Vid 180V 0.1A 8W
C2688 29 NPN 视放管 300V 0.2A 10W 80MHZ
C2690 29 NPN 音频功放开关 120V 1.2A 20W 150MHZ A1220P
C2751 BCE NPN 电源开关 500V 15A 120W
C2837 30 NPN 音频功放开关 150V 10A 100W
C3873 BCE NPN 高压高速开关 500V 12A 75W 30MHZ
C3886 BCE NPN 开关  行管 1400V 8A 50W 8MHZ
C3893 28B NPN 行管 1400V 8A 50W 8MHZ
C3907 28B NPN 功放开关 180V 12A 130W 30MHZ
C3595 29 NPN 射频 30V 0.5A 1.2W
C4059 BCE NPN 高速开关 600V 15V 130W 0.5/2.2US
C4106 BCE NPN 电源开关 500V 7A 50W 20MHZ?
C4111 BCE NPN 开关  行管 1500V 10A 150W
C3679 BCE NPN 电源开关 900V 5A 100W 6MHZ
C2898 28 NPN 音频功放开关 500V 8A 50W
C2922 43 NPN 音频功放开关 180V 17A 200W 50MHZ A1216
C3026 12 NPN 开关管 1700V 5A 50W
D986 29 NPN 达林顿功放 150-80V ±1.5A 10W
C3262 BCE NPN 功放 800V 10A 100W
C3264 BCE NPN PA功放开关 230V 17A 200WB=170 A1295
C3280 30 NPN 音频功放开关 160V 12A 120WB=100
C3281 30 NPN 音频功放开关 200V 15A 150W 30MHZ
C3680 BCE NPN 电源开关 900V 7A 120W 6MHZ
C3688 BCE NPN 彩行 1500V 10A 150W
C3720 12 NPN 彩行 1200V 10A 200W
C3953 29 NPN 视放 120V 0.2A 1.3W 400MHZ
C3987 28 NPN 达林顿 50V 3A 20W
C3995 BCE NPN 行管 1500V 12A 180W
D1025 28 NPN 达林顿功放 200V 8A 50W
C3997 BCE NPN 行管 1500V 15A 250W
C3998 BCE NPN 行管 1500V 25A 250W
C4024 BCE NPN 功放开关 100V 10A 35W 24MHZ
C4038 BCE NPN 门电路 50V 0.1A 0.3W 180MHZ
D1037 BCE NPN 音频功放开关 150V 30A 180W
D1047 30 NPN 音频功放开关 160V 12A 100W  B817
C4119 BCE NPN 微波炉  开关 1500V 15A 250W
C4231 50C NPN 音频功放 800V 2A 30W
C4237 BCE NPN 高压高速开关 1000V 8A 120W 30MHZ
C4242 BCE NPN 高压高速开关 450V 7A 40W
C4297 BCE NPN 电源开关 500V 12A 75W 10MHZ
C4429 BCE NPN 电源开关 1100V 8A 60W
C4517 BCE NPN 音频功放 550V 3A 30W 6MHZ
C4532 BCE NPN 大屏行管 1700V 10A 200W
C4582 BCE NPN 电源开关 600V 15A 75W 20MHZ
ON4673 BCE NPN
ON4873 BCE NPN

网友:
C5244 BCE NPN 彩行 1700V 15A 200W
C5249 BCE NPN 功放开关 600V 3A 35W 6MHZ
C5250 BCE NPN 开关 1000V 7A 100W
C5251 BCE NPN 彩行 1500V 12A 50W
D1071 28 NPN 达林顿功放 300V 6A 40W
C4706 BCE NPN 电源开关 900V 14A 130W 6MHZ
C4382 BCE NPN 功放开关 200V 2A 25W 20MHZ A1668
C4742 46 NPN 彩行 1500V 6A 50W
C4745 46 NPN 彩行 1500V 6A 50W
C4747 46 NPN 彩行 1500V 10A 50W
C4769 BCE NPN 微机行管 1500V 7A 60W
C4913 BCE NPN 大屏视放管 2000V 0.02A 35W
C4924 BCE NPN 音频功放 800V 10A 70W
C4927 BCE NPN 行管 1500V 8A 50W
C4927 BCE NPN SONY29行管 1500V 8A 50W
C4941 BCE NPN 行管 1500V 6A 65W 500/380NS
C4953 BCE NPN 功放开关 500V 2A 25W t=300nS
C5020 BCE NPN 彩行 1000V 7A 100W
C5068 BCE NPN 彩行 1500V 10A 50W
C5086 BCE NPN 彩行 1500V 10A 50W
C5088 BCE NPN 彩行 1500V 10A 50W
C5129 BCE NPN 彩显行管 1500V 8A 50W
D1163A 28 NPN 行偏转用 350V 7A 40W 60MHZ
D1175 12 NPN 行偏转用 1500V 5A 100W
C5132 BCE NPN 彩行 1500V 16A 50W
C5144 BCE NPN 大屏彩行 1700V 20A 200W
C5148 BCE NPN 大屏彩行 1500V 8A 50W
C5149 BCE NPN 高速高频行管 1500V 8A 50W
C5198 BCE NPN 功放开关 140V 10A 100W
C5200 BCE NPN 功放开关 230V 15A 150W  A1943
D1273 28 NPN 音频功放 80V 3A 40W 50MHZ
C5207 BCE NPN 彩行 1500V 10A 50W
C5243 BCE NPN 彩行 1700V 15A 200W
C5252 BCE NPN 彩行 1500V 15A 100W
C5294 BCE NPN 彩行 1500V 20A  t=200MS
C5296 BCE NPN 开关管 带阻 1500V 8A 80W
C5297 BCE NPN 开关管 1500V 16A 60W
C5331 BCE NPN 大屏彩显行管 1500V 15A 180W
D325 BCE NPN 功放开关 50V 3A 25W
D385 11 NPN 达林顿功放 100V 7A 30W
D400 21 NPN 通用 25V 1A 0.75W
D1302 21 NPN 音频 25V 0.5A 0.5W 200MHZ
D1397 BCE NPN 开关 1500V 3.5A 50W 3MHZ
D1398 BCE NPN 开关 1500V 5A 50W 3MHZ
D1403 BCE NPN 彩行 1500V 6A 120W
D401 28 NPN 音频功放开关 200V 2A 20W
D415 29 NPN 音频功放开关 120V 0.8A 5W
D438 21 NPN 通用 500V 1A 0.75W 100MHZ
D560 BCE NPN 达林顿功放 150V 5A 30W
D637 39E NPN 通用 60V 0.1A  150MHZ
D667 21 NPN 视频放大 120V 1A 0.9W 140MHZ B647
D1403 BCE NPN 彩行 1500V 6A 120W
D1415 BCE NPN 功放电源开关 100V 7A 40W 达林顿
D718 30 NPN 音频功放开关 120V 8A 80W  B668
D774 39B NPN 通用 100V 1A 1W  B734
D789 21 NPN 音频输出 100V 1A 0.90
D820 12 NPN 彩行 1500V 5A 50W
D870 12 NPN 彩行 1500V 5A 50W
D880 28 NPN 音频功放开关 60V 3A 10W
D882 29 NPN 音频功放开关 40V 3A 30W  B772
D884 28 NPN 音频功放开关 330V 7A 40W
D898 12 NPN 彩行 1500V 3A 50W
D951 12 NPN 彩行 1500V 3A 65W
D965 21 NPN 音频 40V 5A 0.75W
D966 21 NPN 音频 40V 5A 1W
D633拆 28 NPN 音频功放开关 100V 7A 40W达林顿
D1431 28B NPN 彩行 1500V 5A 80W
D1433 28B NPN 彩行 1500V 7A 80W
D1980 61B NPN 达林顿 100V 2A 10W
D1981 EBC NPN 达林顿 100V 2A 1W
D1993 45B NPN 音频低噪 55V 0.1A 0.4W
D1416 BCE NPN 功放电源开关 80V 7A 40W 达林顿
D1427 BCE NPN 彩行 1500V 5A 80W 带阻尼
BU2525AF 30 NPN 开关功放 1500V 12A 150W 350NS
D1428 28B NPN 彩行 1500V 6A 80W 带阻尼
BU2525AX 30 NPN 开关功放 1500V 12A 150W 350NS
D1439 BCE NPN 彩行 1500V 3A 80W
D1541 28B NPN 彩行 1500V 3A 80W
D1545 28B NPN 彩行 1500V 5A 50W
D1547 BCE NPN 彩行 1500V 7A 80W
BU2527AF 30 NPN 开关功放 1500V 15A 150W
D1554 BCE NPN 彩行 1500V 3.5A 80W
D1555 BCE NPN 彩行 1500V 5A 80W
D1556 BCE NPN 彩行 1500V 6A 80W
D1559 BCE NPN 达林顿功放 100V 20A 100W  B1079
D1590 28 NPN 达林顿功放 150V 8A 25W
D1623 28B NPN 彩行 1500V 4A 70W
D1640 29 NPN 达林顿功放 120V 2A 1.2W
D1651 SP NPN 彩行 1500V 5A 60W 3MHZ
D1710 BCE NPN 彩行 1500V 5A 50W
D1718 28C NPN 音频功放 180V 15A 150W 20MHZ
D1762 BCE NPN 音频功放开关 60V 3A 25W 90MHZ B1185
D1843 BCE NPN 低噪    放大 50V 1A 1W
D1849 50A NPN 彩行 1500V 7A 120W
D1850 50A NPN 彩行 1500V 7A 120W
D1859 50A NPN 音频 80V 0.7A 1W 120MHZ
D1863 50A NPN 音频 120V 1A 1W 100MHZ
D1724 29 NPN 开关 120V 3A  180MHZ
D1877 30 NPN 彩行 1500V 4A 50W 带阻尼
D1879 30 NPN 彩行 1500V 6A 60W 带阻尼
D1887 20 NPN 彩行 1500V 10 70W
D1930 21 NPN 达林顿 100V 2A 1.2W 达林顿
D1975 53A NPN 音频功放 180V 15A 150W  B1317
BU2532AW 30 NPN 开关功放 1500V 15A 150W
D1978 21 NPN 达林顿 120V 1.5A 0.9W
D1994A EBC NPN 音频驱动 60V 1A   1W
BD237 29 NPN 音频  功放 100V 2A 25W  BD238
BD238 29 PNP 音频  功放 100V 2A 25W  BD237
BU2520AF 30 NPN 开关功放 1500V 10A 150W 1/500NS
BU2520DF 30 NPN 开关功放 1500V 10A 150W 1/500NS
BU2520DX 30 NPN 开关功放 1500V 10A 50W 600NS
BUH515 BCE NPN 行管 1500V 10A 80W
BUH515D BCE NPN 行管 1500V 10A 80W
BUS13A 12 NPN 开关功放 1000V 15A 175W
D1997 45B NPN 激励管 40V 3A 1.5W 100MHZ
D2008 EBC NPN 音频功放 80V 1A 1.2W
D2012 BCE NPN 音频功放 60V 3A   2W 3MHZ
D2136 EBC NPN 功放 80V 1A 1.2W
D2155 53A NPN 音频功放 180V 15A 150W
D2256 46 NPN 达林顿功放 120V 25A 125W  B1494
D2334 28B NPN 彩行 1500V 5A 80W
D2335 BCE NPN 彩行 1500V 7A 100W 带阻尼
D2349 BCE NPN 大屏彩显行管 1500V ±10A 50W
D1959 BCE NPN 彩行 1400V 10A 50W
D2374 BCE NPN 功放开关 60V 3A 25W 30MHZ
D2375 BCE NPN 高放大倍数 80V 3A 25W 50MHZ
D2388 EBC NPN 达林顿 90V 3A 1.2W
D2445 BCE NPN 彩行 1500V 12.5A 120W
D2498 BCE NPN 彩行 1500V 6A 50W
D2588 BCE NPN 点火器用
DK55 BCE NPN 开关 400V 4A 60W
BC307 21a PNP 通用 50V 0.2A 0.3W
BC327 CBE PNP 低噪  音频 50V 0.8A 0.625W  BC337
BC337 21a NPN 音频激励低噪 50V 0.8A 0.625W  BC327
BC338 21a NPN 通用  激励 50V 0.8A 0.6W
BC546 21a NPN 通用 80V 0.2A 0.5W
BC547 CBE NPN 通用 50V 0.2A 0.5W 300MHZ
BD135 29 NPN 音频  功放 45V 1.5A 12.5W
BD136 29 PNP 音频  功放 45V 1.5A 12.5W  BD137
BD137 29 NPN 音频  功放 60V 1.5A 12.5W  BD136
BD138 29 PNP 音频  功放 60V 1.5A 12.5W  BD139
BD139 29 PNP 音频  功放 80V 1.5A 12.5W  BD138
BUS14A 12 NPN 开关功放 1000V 30A 250W
BUT11A 28 NPN 开关功放 1000V 5A 100W
BD243 28 NPN 音频  功放 45V 6A 65W  BD244
BD244 28 PNP 音频  功放 45V 6A 65W  BD243
BD681 29 NPN 达林顿功放 100V 4A 40W  BD682
BD682 29 PNP 达林顿功放 100V 4A 40W  BD681
BF458 29 NPN 视放 250V 0.1A 10W
BU208A 12 NPN 彩行 1500V 5A 12.5W
BU208D 12 NPN 彩行 1500V 5A 12.5W
BU323 28 NPN 达林顿功放 450V 10A 125W
BU406 28 NPN 行管 400V 7A 60W
BU508A 28 NPN 行管 1500V 7.5A 75W
BU508A 28 NPN 行管 1500V 7.5A 75W
BU508D 28 NPN 行管 1500V 7.5A 75W
BU806 28 NPN 功放 400V 8A 60W
BU932R 12 NPN 功放 500V 15A 150W
BUT12A 28 NPN 开关功放 450V 10A 125W
BU941 12 NPN 功放开关 500V 15A 175W 达林顿
BU1508DX 28 NPN 开关功放 1500V 8A 35W
BU2506DX 30 NPN 开关功放 1500V 7A 50W 600NS
BU2508AF 30 NPN 开关功放 1500V 8A 125W 600NS
BU2508AX 30 NPN 开关功放 1500V 8A 125W 600NS
BU2508DF 30 NPN 开关功放 1500V 8A 125W 600NS
BU2508DX 30 NPN 开关功放 1500V 8A 50W 600NS
BUV26 28 NPN 音频功放开关 90V 14A 65W 250NS
BU2522AF 30 NPN 开关功放 1500V 11A 150W 350NS
MJ15024 12 NPN 音频功放开关  400V 16A 250W 4MHZ MJ15025
MJ15025 12 PNP 音频功放开关 400V 16A 250W 4MHZ MJ15024
MJE271 29 PNP 达林顿 100V 2A 15W 6MHZ
BUV28A 28 NPN 音频功放开关 225V 10A 65W 250NS
BUV48A 30 NPN 音频功放开关 450V 15A 150W
BUW13A 30 NPN 功放开关 1000V 15A 150W
BUX48 12 NPN 功放开关 850V 15A 125W
BUX84 30 NPN 功放开关 800V 2A 40W
BUX98A 12 NPN 功放开关 400V 30A 210W 5MHZ
DK55 28 NPN 功放开关 400V 4A 65W
DTA114  PNP 10K-10K 160V 0.6A 0.625W
DTC143  NPN 录像机用 4.7k
HPA100 BCE NPN 大屏彩显行管 1500V 10A 150W
HPA150 BCE NPN 大屏彩显行管 1500V 15A 150W
HSE830 BCE PNP 音频功放 80V  115W 1MHZ HSE800
HSE838 BCE NPN 音频功放 80V  115W 1MHZ HSE830
MN650 BCE NPN 行管 1500V 6A 80W
MJ802 12 NPN 音频功放开关 90V 30A 200W  MJ4502
MJ2955 12 PNP 音频功放开关 60V 15A 115W  MJ3055
MJ3055 12 NPN 音频功放开关 60V 15A 115W  MJ2955
MJ4502 12 PNP 音频功放开关 90V 30A 200W  MJ802
MJ10012 12 NPN 达林顿 400V 10A 175W
MJ10015 12 NPN 电源开关 400V 50A 200W
MJ10016 12 NPN 电源开关 500V 50A 200W
MJ10025 12  电源开关 850V 20A 250W
MJ11032 12 NPN 电源开关 120V 50A 300W  MJ11033
MJ11033 12 PNP 电源开关 120V 50A 300W  MJ11032
MJ13333 12 NPN 电源开关 400V 20A 175W
MJ11015 12 PNP 铁达林顿 500V 10A
MJ14003 12 PNP       铁
MJE340 29 NPN 视放 300V 0.5A 20W  MJE350
MJE350 29 PNP 视放 300V 0.5A 20W  MJE340
MJE2955T BCE PNP 音频功放开关 60V 10A 75W 2MHZ MJE3055T
MJE3055T BCE NPN 音频功放开关 70V 10A 75W 2MHZ MJE2955T
MJE5822 BCE PNP 音频功放开关 500V 8A 80W
MJE9730 BCE NPN
MJE13003 29 NPN 功放开关 400V 1.5A 14W
MJE13005 28 NPN 功放开关 400V 4A 60W
MJE13007 28 NPN 功放开关 1500V 2.5A 60W
KSE800 28 NPN 达林顿 140V 4A 20W
TIP31C BCE NPN 功放开关 100V 3A 40W 3MHZ TIP32
TIP32C BCE PNP 功放开关 100V 3A 40W 3MHZ TIP31
TIP35C 30 NPN 音频功放开关 100V 25A 125W 3MHZ TIP36
TIP36C 30 PNP 音频功放开关 100V 25A 125W 3MHZ TIP35
TIP41C 30 NPN 音频功放开关 100V 6A 65W 3MHZ TIP42
TIP42C 30 PNP 音频功放开关 100V 6A 65W 3MHZ TIP41
TIP102 28 NPN 音频功放开关 100V 8A   2W
TIP105 28 PNP 音频功放开关 60V 15A 80W 达林顿
TIP122 28 NPN 音频功放开关 100V 5A 65W  TIP127
TIP127 28 PNP 音频功放开关 100V 5A 65W  TIP122
TIP137 28 PNP 音频功放开关 100V 8A 70W  TIP132
TIP142 30 NPN 音频功放开关 100V 10A 125W  TIP147
TIP142大 30 NPN 音频功放开关 100V 10A 125W  TIP147
TIP147 30 PNP 音频功放开关 100V 10A 125W  TIP142
TIP147大 30 PNP 音频功放开关 100V 10A 125W  TIP142
TIP152 BCE  电梯用达林顿 400V 3A 65W
TL431 21  电压基准源
BT33  电压结晶体管
UGN3144 SGO  霍尔开关
60MIAL1  电磁/微波炉 1000V 60A 300W
T30G40 BCE NPN 大功率开关管 400V 30A 300W
5609 21 NPN 音频低频放大 50V 0.8A 0.625W  5610
5610 21 PNP 音频低频放大 50V 0.8A 0.625W  5610
9626 21 NPN 通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