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怪了:IBM X31待机时1.2V正常,开机后变为0.45V,北桥有点火烫

楼主(2010-01-05):
原来可开机,不跑码,CPU电压正常:1.05V,IBM X31待机时1.2V正常(VCC1R2M),开机后变为0.45V,北桥有点烫,怀疑有短路的地方,先后换过1845,不行,又换过C683,C699,Q45,Q46,
还是不行,实测L14电感正反向阻值分别为:419,120,求高手指点。

网友:
正反向阴值感觉差距有点小哦。。。你看哈边上有没有二极管喃。。

网友:
回复 网友A:

查过了,D22,D23均正常,我取下量的。

网友:
换1。2V的电容。。。

网友:
1.2V是CPU和北桥的辅助电压 重点检查这两个

网友:
上假负载怎么样   掉电后的电压是1.05

武汉天涯浪子 -2 X31的假负载上在哪里?

网友:
应该还是CPU缺少电压保护了

网友:
重点怀疑北桥,看现象就是北桥把电压拉下去的,而且还发热

网友:
发热的北桥先换掉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兄弟!!
你太有才了!!
重点怀疑你是不是做笔记本主板维修的!!

X31你怎么上假负载,你太有才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X31是不能接假负载的,CPU是板载的。除了北桥 ,还会有别的什么原因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