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V2000不定时暗屏

楼主(2010-01-05):
今天修到HP DV2408TX的笔记本  不定时的暗屏 没有背光 开机测试  问题出现的时候BLON信号没有  晃晃屏  有的时候可以亮机 以为是屏线故障 全部拆开  检查没有短线的地方 后来在出问题的时候测主板上面的BLON信号测试点  没有没有3.3  看图纸是KB910出来的BLON-OUT信号 KB910应该是接受到显卡的BLON-IN信号以后才送出BLON-OUT的 测试BLON-IN信号始终正常 怀疑EC虚汗 加焊无果  遂飞线将BLON-IN信号直接控制BLON-OUT 问题解决  请大侠帮忙看看 这样做是不是稳妥?

网友:
这么简单问题楼主搞的太复杂了呀,看来楼主也刚开始学修本本吧/你这样飞线是没有问题的呀/控制BLON-OUT 只有3.3V就能点亮

网友:
这样做是可以行的

网友:
KB910的那个 信号脚挑起来了没!!

网友:
看看休眠键有没有问题了.前两天就碰到一个.

网友:
朋友 我也知道随便找个3V拉了就可以  但是那有个时序问题  会白屏一小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