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串口故障

楼主(2010-01-05):
今天修了一块联想品牌机串口故障板 链接串口无法识别 查串口对地阻值发现2针对地电阻为0欧 更换其管理芯片后 试机正常故障排除 初学乍练有所小收获跟大家分享一下

网友:
请问楼主2针对地对地电阻为0欧就能判断芯片坏掉吗?

网友:
1-4针6-9针阻值在1000欧以上正常 如有不正常查此针相关线路 如无故障元件 更换芯片

网友:
我也是新手,这是主板最间单的故障了哦

网友:
恭喜恭喜 开门红啊

网友:
多谢各位支持 我会再接再厉

网友:
我也是新手,还没修好过一块板子呢。很是郁闷

网友:
楼住这样的问题是不是遇到的几率太小了啊!

网友:
是呀碰到的几率是很小 那个口一般没有几个人用 但是对于对那些用到这个口人 会带来不大不小的麻烦 这小小的算不上的经验希望能给那些碰上此类故障的朋友有所帮助

网友:
请问下,我遇到IDE1的数据针有一个对地0欧,是不是只有换南桥了?
但是IDE2是完全正常的。用IDE2开机也没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IDE2能用说明南桥没问题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如果南桥没问题,那么什么样的原因会引起ide1一个数据脚短路对地呢?
查了半天线也没思路。

网友:
我也没有修好过一块板子要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