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坛的大大,能不能科普一下市面上的正激电源

楼主(2010-01-05):
最好能附上
原理图
科普。
电源

网友:
你说的到底是什么意思啊?是地方方言吗?

网友:
看不懂什么高科技电源。。

网友:
想知道正激电源的基本工作原理?还是只想知道正激式ATX电源原理?科普?恐怕没有什么通俗易懂的教程,这种拓扑比较难理解。

网友:
版主大大,能否开个讲座讲解一下正激ATX电源原理

网友:
正激 , 拓扑结构不同, 但表现在电路元件上却差不多 . 从维修角度讲也差不多. 如果楼主想知道 ,自己搜索一下百度 , 比无奈等待好得多. .

网友:
正激电源从原理上来讲就是说在主功率管导通时输出能量,跟反激式相反。
从维修角度来看,正激式电源有个很明显的特点就是有储能电感和续流二极管,而反激式电源则没有。
市面常见的PC电源除了国产的半桥,台产的和进口的一般都是用正激结构,如果大功率的则用的是主动PFC+双管正激构架。如果输出电流还要大,比如服务器用的,一般小功率的是用双管正激,大功率的就用全桥+同步整流,(如Astec和Artesyn之流给IBM代工的服务器机架式冗余电源)

网友:
半桥那个均压线圈也是储能电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