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 T51 接光驱进系统重启或LOGO死机的问题

楼主(2010-01-05):
TCL T51,原来故障是内屏不显,外接显,进系统不断重启以为是显卡问题,X1300显卡,取下重做 接硬盘开机屏显示进系统正常。装机,把光驱等所有装上,进系统到自检条那闪一下就马上重启,重启两三次后就会LOGO TCL处  死机了再也没反映。 (原来拿来进外接进系统重启是另有问题)    一件件试,终天确定是光驱。现在开机在BIOS里光驱有时能认到,有时就会LOGO 死机,能认到光驱读盘引导都可以。     不装硬盘只接光驱,也有时能认到有时当机。  光驱接口加焊过清洗过都没有好   ,不能确定是光驱问题还是其他的问题    能认到时又会读盘  ?      哪位大哥有碰到过类似的吗,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做显卡的时候把南桥做虚了?

网友:
2楼说的有道理呀

网友:
我没你那么倒霉   我上次不显示取下重做一下就好了   现在用的就是这一款笔记本跟你聊天

网友:
刷个BIOS就可以了

网友:
我发现啊,不懂就先看啊,潜水
乱说自己以后也会被倒霉的哦

网友:
直接加焊下南桥,看有没有什么 改善, 又简单又方便,先别取下重做,

网友:
取了光驱不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