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压条引起的亮一下就灭了故障点

楼主(2010-01-05):
高压条引起的亮一下就灭了的故障一般有可能是高压条上哪些元器件引起??????????请高手分享经验。

网友:
电容,场管,高压包

网友:
场管,或者高压线圈,还有的是高压电容啊

网友:
如果元件没有坏的话就有可能是保护电路误动作了    可以解除保护就可以了

网友:
不一定就是具体那个元件,,,,,总之要查呀,,,,不查怎么知道是那个元件

查高压电路部分

网友:
亮一下就灭指的是背光还是说指示灯
   背光就找重点高压板 灯管 供电 驱动板
   指示灯就说明有短路或是爆浆王 带不起负载

网友:
驱动IC坏也有可能哦

网友:
2楼的大哥   液晶也又高压包?

网友:
灯管老化引起的高压板记忆保护

网友:
还有开关老化也会引起,大家不要忽略哟

网友:
受教了,感谢分享!@

网友:
背光就找重点高压板 灯管 供电 驱动板了

网友:
mos 场管,高压线圈,电容 都有可能你看看。有没有爆浆的现象!!

网友:
先排除一下灯管。再看看其它的。

网友:
真是怪了~~高壓條 inverter ~~ 常壞的 fuse 竟然沒人提 ...

网友:
高压原理哪个知道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