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803加粉后,故障来了

楼主(2010-01-05):
加完粉.试机.打印品中间有一条一寸长的白条... 全白!
可能是鼓下面的玻璃条中间有漏粉遮了吧..明天再试试.呵
兄弟说也有可能是充电不全!
叫我检查刮板上面漏网状的条子.里面的那根铜丝!.
他说不可能是鼓芯的问题..本来还打算用热风枪吹两下来着.呵呵..

希望明天能解决吧.. 哈

各位师父可还有高见啊?

网友:
可能性最大的是显影仓刮板的问题,因为这些部件都是做一次性使用的

网友:
显影仓刮板上积了炭了,你将鼓芯取下,将显影仓刮板上的螺丝拆下,用巧力将刮板翻出来,清洁一下吧。

网友:
哈哈`。 定影那根玻璃条上沾了碳粉
擦干净就没问题了..谢谢各位师父!

网友:
是因为激光窗口受到了污染,激光找不到鼓上

网友:
清洁电极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