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HP B1200 报错 急

楼主(2010-01-05):
今天接一台HPB1200的机器 开机报 162-System Options Not Set 的错 按键盘没反应 进BOLS也进不去!大小写指示灯有反应!有时开机还会出现花屏!
有哪位知道这是什么问题吗?
求助

网友:
不知道从何下手,当花屏来修,但是965集成的,有哪位大哥指点下吧

网友:
内存处理干净

网友:
我以前也碰到过这个问题,修了几天才修好。之后把PCI接口芯片重做一下就好了。

网友:
是SMSC 1070 NU这个芯片吗?我更换了一个全新的,开机后提示不要断电,正在升级,估计是芯片里面有程序,不过就算是升级完成了,还是一样,键盘没反应的。请问你更换的是这个芯片吗?

网友:
花屏,,集成的就加焊北桥,不是集成的就直接做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