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开机偏蓝色

楼主(2010-01-05):
我有一台AOC 液晶显示器。机种是L192W,型号是MW19E-BB。开机底色是蓝底白字。进系统以后偏蓝色。在菜单里调也调不过来。请问一下是不是驱动板的问题

网友:
进工厂模式试试

网友:
是不是接口不行啦,应该是驱动板

网友:
缺一种色,把VGA接口部分检查下或者屏线用橡皮查查看看。

网友:
我见到了常见原因有 1 接口  2通用版程序 3屏的问题

网友:
把驱动板上的24CXX什么的,换一下试下

网友:
6楼的办法应该试一下,成功率挺高的

网友:
三基色的二极体值都一样?检查那些电容电感电阻!

网友:
4楼的办法应该试一下,l缺一种色,把VGA接口部或線查一下

网友:
先清洁屏线,不行就找24CXX数据刷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