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合并内存后问题

楼主(2010-01-05):
请问贝贝老师:我用两个512M400的8为的单面内存条合并了一个1G的,刷好SPD后,用RTS检测全红,带的那个128好的也全红了是怎么回事
问题

网友:
焊工不过关

网友:
焊接不好 我自己换板子的时候都是 一次焊两个颗粒 然后检测一次 有时焊上之后全红 再加焊一下 又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