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屏的问题吗? (已解决)

楼主(2010-01-05):
一台联想天逸F41M;型号:7757笔记本出现如图的现象但外接显示器显示正常,请问是不是屏的问题?

我把屏上面部分的机壳拆开,没有看出有问题,然后再开机显示就正常了,不知道是哪儿有问题,反复用了几天也没有出现那故障,我就装上了,但心里还是不踏实。。。。。。

网友:
没有100% 的判断, 不过90% 屏坏了。 我遇到过, 东子的TE2100 上面。 可能和受潮有点关系

网友:
换个屏上去试试不就知道了

网友:
屏线动一下,不行就换屏

网友:
你外接个显示器看看吧,也有可能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99%是屏坏了,建议换屏吧

网友:
换个屏试下不就知道了,不过屏坏的可能性大的多

网友:
屏坏90%  显卡坏10%

网友:
多数是屏坏,找个好屏试一下。

网友:
屏和屏线的问题多一些,替换法试一下,不行就先量屏线,把屏线排除了再换屏

网友:
好像屏上的高阶驱动电压不足。测一下屏上的各个电压

网友:
屏占大半,屏线其次

网友:
屏的嫌疑最大,屏线也有可能,屏线的接地线断了是有可能的啊

网友:
先看下屏的LVDS线,不行就只能换屏了。不过感觉是线没接好的

网友:
外接显示器正常,显卡没有坏,屏线接口清洗,不行就屏电路坏

网友:
看样子是屏坏了。指示要换一下屏才保险

网友:
看现象似乎是屏坏了

网友:
看样子是屏坏了,找个好屏换上试试不就知道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外接显示器正常``能是显卡问题吗????~

网友:
运行一段时间白,还是开机就白?这个问题不是屏就是显卡!

网友:
外接显示器显示一切正常,不是全白屏呀,上面大约三分之二是白的,下面大约三分之一不是白的。我上面有图的。

网友:
貌似屏的问题 因为显卡花屏不是这样花的

网友:
基本上可以判断屏坏

网友:
外接CRT试试不就知道了吗?

网友:
最好找另一台显示器去试一下

网友:
刚才我把机壳拆开,没有看出有问题,然后再开机显示就正常了,不知道是哪儿有问题。

网友:
多数是屏坏,找个好屏试一下,才能确定。

网友:
先换屏 确定问题所在

网友:
不像 先看看屏线是否有人动过!~

网友:
外接正常,问题就在屏线和屏上,动动屏线看不行就换屏吧

网友:
不好说!昨天我修了个同样的本,故障是加点无显, 换北桥OK.不知道是不是通病

网友:
换屏,显卡花不是这样子的。

网友:
外接显示器,加换屏试过再确定.替换法....最保险.

网友:
应该是屏的问题

网友:
我遇见过屏双图像的矩形白斑的故障
外接,换屏,屏线,显卡

网友:
一 先换个屏 二 做显卡

网友:
从现象看,屏坏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
用通用板点一下屏不就知道了吗

网友:
拆开看看会不会是屏线问题啊!!还是有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