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主板12v和vccp短路故障讨论 在线求助

楼主(2010-01-05):
今天维修一块V星7313的主板,发现12v和vccp短路,幸亏没有上cpu,看见上面的三组mos管都没人动过,但是vrm芯片还是新的,找到了第三组的上管被击穿,后来干脆把三组mos管和vrm芯片取下来,12v和vccp就正常,但是全部换新的零件装上去又变成老样子,12v和vccp又短了,而且还是第三组mos管被击穿,电源保护不上电了,断开4阵脚电源,除cpu供电外一切电压正常,像这种情况不知道大家遇到过没有,希望高手能指点一二,小弟在这里先感谢了,这块主板也是三相供电,但是只有三个上管和三个下管三组!

网友:
PWM驱动芯片坏了,我在富士康915主板上遇到的用的芯片是SC2646的

网友:
查查CPU座有没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
回复 网友A:
vrm电源管理芯片我换了两次  都没有好啊  我确定自己换的没有问题  现在这块主板还没有好 我有心无力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用了带灯测试仪测量过,确定cpu脚座没有问题

网友:
你单独装MOS管和电源管理芯片看一下,到底是哪个影响短路,顺便量一下VID有没有问题。

网友:
看看是不是反馈电路的电阻和电容出了问题!!

网友:
量烧你 这组 上管的 反馈线路, 一般在 这组绕线电感 PCB  背面 仔细看 一般这组中这个绕线电感两个脚
各出去一条线,一般叫电流反馈和电压反馈, 追这两条线相连的耦合电容 换掉, (注意看有没断线),

最后不行换CPU电源IC,  一般仔细一点90%都可以修好。

网友:
量烧你 这组 上管的 反馈线路, 一般在 这组绕线电感 PCB  背面 仔细看 一般这组中这个绕线电感两个脚
各出去一条线,一般叫电流反馈和电压反馈, 追这两条线相连的耦合电容 换掉, (注意看有没断线),

最后不 ...
引用 网友C:

反馈电路有耦合电容  第一次听说

比较极端的方法 就是拆了这组供电  就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这个耦合电容我换了,我打到电容两边的二极体值和其他两个不一样,断开后连接vrm一端正常,另外一断就有点偏大,但是我始终没找到原因,现在这个板子让给别人修了,没办法,我尽力了!

网友C:
反馈电路有耦合电容  第一次听说

比较极端的方法 就是拆了这组供电  就好了
引用 网友D:

不能光光拆了这组。需要把PWM改动一下。不然本来安排3相工作。现在变成2相。坏的机会更大

------------------------------------------------------------
楼主的板。检查一下你的管子控制极电阻是否好的。
还有你换的 L6703 肯定好的吗 ?没空焊??记住:这样的芯片空焊了会烧管的!!!
送你这个板的CPU供电图纸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