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X31 只认电池,不认电源适配器,并且不充电修复一列

楼主(2010-01-05):
IBM X31 只认电池,不认电源适配器,并且不充电,在系统里面只能看到在使用电池,待机时待机电流正常。
维修思路:待机电流正常和开机使用正常说明机器的电源部分是良好的;只所以不认电源适配器和不充电,说明电源识别电路有问题。而待机正常说明-EXTPWR产生电路也正常,
初步怀疑-EXTPWR送给H8和东芝芯片部分的信号有问题,直接拆机,查东芝芯片的2P在电源和电池人为切换时高低电平正常,再查-EXTPWR_H8发现在电源和电池人为切换时只有高电平,没有切换信号。测D61正常,怀疑断线,测D61到R699之间的线路不通,问题找到了,直接飞线,在进系统发现电源已经被识别了,电池充电也恢复正常。

网友:
-EXTPWR信号,不太明白这个信号的作用。

网友:
-EXTPWR电源输入出好信号

网友:
说得不对嘛,外接电源在正常工作,怎么能说不认呢?不认的话肯定不能工作的。此机故障就是不能充电,伴随着电源指示灯和系统里的某些项目显示不正常,是不是?

网友:
说得不对嘛,外接电源在正常工作,怎么能说不认呢?不认的话肯定不能工作的。此机故障就是不能充电,伴随着电源指示灯和系统里的某些项目显示不正常,是不是?
引用 网友A:

外接电源正常工作 只说明电压过来了 电压过来的同时 还要有 extper信号产生 一个是给东芝 一个是给h8 给东芝是产生待机电压3m5m 给h8 是告诉系统电源适配器已经插入

看待机0。02 不用查东芝 直接查h8

网友:
讲得很好呢,需要这样的解说,思路对了问题就解决了

网友:
extpwr是external power外部電源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