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力法成功修复 金士顿 DT101 (sk6211)

楼主(2010-01-05):
前段时间买了一个u盘 金士顿 DT101 4G 旋转盘 打算量产了做系统盘 娘西皮 现在新的U盘量产是越来越困难 以前一搞就成功 这次不成功反成仁了 到手第一天就搞坏了 先用一个量产工具 量产失败 但还能读写 再选一个版本 接连选了三四个版本之后 我这个u盘彻底完蛋了 完全不能读写 RAW 0字节 所有的量产全部提示存储错误 拿经销商那去换?不行 网购的 因为本地的找了几个u盘全部无法量产 所以才上网买的

接下来就是漫长的修复过程和煎熬 :我几乎搜集了sk6211的全部版本 没有一个不是提示存储错误 强行量产 马上罢工 用Recovery Disk也无法挽回 都试的麻木了 总共为修复它的时间总的加起来最起码超过16小时 相当于两个工作日

今天闲来无事 拿出这个u盘 再次试 这次用的是回马枪 杀手锏 不成功就扔  拆盘 不顾脸面了 一番较劲后 终于剖开了 拆开后清晰看到主控是sk6211(看来用的工具没错) 拨开闪存上的纸张 这是一个48脚位的闪存  看到闪存型号是:29F32008AAM D2 这里的32代表4G 如果是64是8G...从整体工艺上看 这个是正品

接下来用的是传说中的短接法 短接闪存的29-30脚 第一次没成功 插上还是存储错误 究其原因是步骤弄反 正确的步骤:先短接 我用的是镊子 之后插入u口(不能插入后再短接) 这个过程要小心翼翼 一个人操作还真有点不适应 手不能抖动 插入后 led灯会闪 但闪动频率明显比以前变慢 没几秒后灯变常亮了 这时表示闪存已经复位 方可松开 现在我们可以打开量产工具了 ok!有变化 原来一直提示存储错误 这次提示的是无此闪存型号 说明复位成功 下面的工作:打开设置页面 密码123456 选闪存型号 运气很好有我这个闪存的型号 后缀差了一个字母 没关系 选上 一定要选 否则等于白做 设置好 再存贮 回到主页面 点量产 窗口提示:工作中  稍事休息 半分钟后 哈哈! 我的u盘又回来了

在网上 我看到sk6211量产失败的人还真多 而且一旦失败 就无法读写 大多修复不了(还没掌握修复的窍门)  感觉现在新的主控支持软件不成熟 比如那个芯片精灵 sk6211的主控大都认错 往往识别成6201或6281 这点要注意 选错工具就玩完 即使6211 版本也很多 要量产必须选对版本 选错了 对不起 就会出现我上述的故障

先写这些 下一步要做的是这个u盘的量产 现在已经不怕再量产失败了 传说sk6211的主控可以量产成三驱 相当于三个引导的HDD FDD cdrom 等我试成功再跟大家分享

网友:
传说sk6211的主控可以量产成三驱  能给具体解释一下“三驱 ”啥意思么?

网友:
三驱应该是指光驱、软驱、硬盘吧。

网友:
三驱是usb-cdrom usb-hdd usb-zip,擎泰主控量产实在麻烦,量产工具不好选择,一般我都用群联主控的来搞,还好搞一些

网友:
我的型号和你的一样只是主控是鑫创6691的,现在还找不到它的量产工具,只能用别的方法来做UBS-HDD。而且3S的主控做成USB-CDROM也启动不了。杯具啊!

网友:
擎泰主控能用群联的来量产吗?
还有就是楼主的“三驱”成功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