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天运P180C主板进不了BOIS

楼主(2010-01-05):
开机点F2进不了BOIS,然后停在这个画面,是什么问题,每次重启,开机自检的画面都不一样,就是通不过,也进不了系统,是什么不好呢?换过硬盘、键盘、内存、光驱,还有就是硬盘、光驱都拆下来不挂机,也是这样。不知哪个硬件还是芯片不好。看图:

网友:
拆了 电池 硬盘 光驱等 点了看看 不行换条子点   用电源点

网友:
南桥吧~~加焊一下不行就换一个吧~~神舟的机子南桥爱坏~

网友:
换个cpu或者SB试试

网友:
觉的也是BLOS的问题

网友:
H8,BIOS都可能有

网友:
南桥先加焊下试试   BIOS也有可能

网友:
碰到过台式机这种情况是南桥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