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用的office密码清除软件

楼主(2010-01-05):
原理不清楚,要联网

word excel 密码.rar

网友:
原理好像是把文件的头,也就是包含密码部分上传到网站的服务器吧,然后分析里面的数据,从而得到密码。

网友:
我都加了好长的密码都可以清除,不是破解密码,是清除密码

网友:
没有用过,但是我下载了啊?相信楼主!现在还用不到,相信以后会用得到的啊?谢谢了啊?

网友:
试了下,清除速度很快。

网友:
那得好好试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