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940nw液晶 HSD190MGW1 的屏拖影严重求助

楼主(2010-01-05):
三星940nw液晶显示器,屏的型号是HSD190MGW1,开机有图像但是拖影严重,图像反映特别缓慢,色彩有些失真,求高手指点望有经验者指点一二

网友:
屏的问题,屏侧面的矩阵芯片缺少VGH电压,飞线解决吧
这个屏的侧面矩阵芯片是植在玻璃基板上的,但是侧面有6个测试点(有的批号是7个),其中一个是VGH,不记得是那一个,用导电胶

网友:
换个屏线试试,如果不行,换屏。

网友:
我已经推给客户了,我也怕搞坏了,到时就不好说了.....................

网友:
那你跟客户说明了,是屏坏了。要修就是死马当活马医了。不修就拉倒了

网友:
像这样的故障,必须事先和客户说好,不然给修不亮了 或是修出亮线了,,,,那可麻烦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很想知道第几个点是VGH,多少伏。同样有一个屏,同样故障。

网友:
请问版主 HSD190MGW1 液晶基板各测试点的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