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主板的基本上电、先后时序

楼主(2010-01-05):
有了供电,在 是先PG 还是时钟呢 ?然后再复位。我是新手,我看过这方面的资料觉得好乱啊 !!我想其他朋友也有和我一样的疑问吧! 到底是 PG第二还是时钟第二,一直弄不明白。还请高手们解答.. 万分感谢 !

网友:
先供电,再有时钟,后有复位,复位就PG

网友:
大体在不按开机之前会有公共点供电,由电源适配器--acin信号--公共点电压
公共点电压会首先给大多数的高端mos和很多的供电芯片,而供电芯片有的就会出电压(比如大多数主板的3v,5v)
有的就会受到前级保护直到开机出发后经过数字逻辑转换后开启(比如max16xx系列的on3,on5,或者是shutdown信号)

网友:
怎么PG最后 ?SB 、CPU 能正常工作都需要 PG 啊 ..   到底是怎样的呢 ? 高手快来指正下 ..

网友:
ATX电源正常输出后发出PG信号,时钟电路开始工作,然后是复位。

网友:
pg--》南桥--》然后才是时钟

网友:
这里说的是笔记本主板的上电时序哦 。
笔记本和台机的时序有区别吗? 区别在哪 ..

网友:
关于那个pg信号我也不太明白,有好多pg信号了,很多供电芯片ok之后都会发出一个
我能告送你的就是vcore电压正常之后的发出一个pg信号经南桥过手再返回,另一个vttpg信号加上南桥的双reset开启始终,不过很多人都说还有一个pg,是在cpu上用假负载测到的,这个pg来自哪我不清楚
不知道是不是南桥过手后返回给cpu的
请楼下解释下~~~~~~~~

网友:
供电,pg,时钟,复位

网友:
ATX电源正常输出后发出PG信号,时钟,复位

网友:
最近听人讲,顺序应该是这样的吧:   供电 - 时钟 - 复位 - pg
听人说,pg 是power good 的意思   也不知道是不是这意思

网友:
pg  就是 power good  也就是 电压好信号  每个电压产生时都伴随一个pg信号用来告诉电源管理此电压正常输出 电源管理可凭此信号来进行下一步操作   所以pg信号无处不在具体作用具体分析  cpu的pg就是整个主板的电压好信号

网友(2010-02-08):
计算器的开机过程中首先是电源启动。
1 5VSB加载主板
2 按下Power Button,产生PS-ON信号
3 Power输出电源
4   电源稳定后,Power supply发出PWROK信号(此为power
     supplyPG信号,POK=power OK=PG=power good
5   CPU拉低VRMVID信号
6 VRM工作产生CPU电源VCCP
7    稳定的VCCP反馈给VRM产生PWRGD信号
     (此为CPU POWGD),同时时钟合成器开始工作产生
   各种时钟频率
8 南桥收到PG信号和工作频率产生PCIRST#信号
9    北桥收到PCIRST#信号发出CPURST#CPU
综上所述:供电(power)→PG→时钟(Clock)→复位(reset

如有错误还请高人批评指正,相互学习,谢谢。

网友:
供电正常后,电源IC或电阻分压提供pg信号,此PG信息给时钟IC,而时钟IC有了供电与PG后,开始工作产生各种工作频率,南桥在各种条件都满足后,产生主复位信号!

网友:
pg  就是 power good  也就是 电压好信号  每个电压产生时都伴随一个pg信号用来告诉电源管理此电压正常输出 电源管理可凭此信号来进行下一步操作   所以pg信号无处不在具体作用具体分析  cpu的pg就是整个主板的电压好 ...
引用 网友A:

有道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