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40一故障,请高手帮忙看下一般是哪里出毛病

楼主(2010-01-05):
开机通电,风扇运转,硬盘也听到在转动,拆下不知道按了哪里,又可以开机了,用了两天突然一黑屏,开机只有电源指示灯亮,屏幕黑的,其他指示灯一个不亮。
我是新手,请高手指点一二,非常感谢!
黑屏
三星
硬盘

网友:
终于搞定了,原来原因简单的,本来以为供电电路有虚焊,在这边花了好久,这机子原来是帮人家清洗主板的,后来再装上开不了机,当时以为是不小心碰坏了供电电路,拆机查找毛病,供电电路似乎没什么问题,再次装机又可以开机了,就没在意了,客户拿回家两天又黑屏,今天终于搞定毛病所在,原来是内存条在作怪!内存条打磨下即可!

网友:
不是打磨,是清洁金手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