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CMOS保存后,跑D1

楼主(2010-01-05):
今天遇到这么块怪板,刷过BIOS(刷得绝对没问题),换过南桥,IO,还是老样子,进CMOS保存后跑D1

放下电又好了,又可以进CMOS                 大家有没有碰到过这样的板

网友:
换个CPU试下,我曾经也遇到过。是CPU不稳定导致的时过时不过。

网友:
加焊一下U座

网友:
我也常碰到过,但一直都没去解决这样的问题。

网友:
把BISS的座子下面的铜片刮下

网友(2010-06-24):
换个BIOS芯片本体

网友:
还有可能桥有问题。

网友:
这故障我在某本维修书上貌似看到过   现象描述的大致相同  COMS电路小贴片引起的 大多是电容漏电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很有可能,本人遇到过这类故障

网友:
COMS电路引起的,加热COMS旁边,以前遇到过。希望有用。

网友:
看电池座 有无虚焊, 把COMS 电路到南桥相连的几个滤波电容都拆了

网友:
拆掉线路中的滤波电容!

网友:
引起这样的现象,CPU,座,北桥,BIOS,COMS电路都会引起,比较麻烦

网友:
为何没人怀疑板载的网卡芯片呢?如果板上有的话,哈……

网友(2010-07-27):
拆掉线路中滤波电容

网友:
昨天我遇到ECS为联想代工 754 的也是保存CMOS 不跑U 换U就好le。。 CPU功能性障碍。。

网友(2010-09-14):
重刷BIOS试试,可能是BIOS没刷好

网友:
不要依赖诊断卡了啦 只是一个参考

网友:
这种故障现象厂里面一般叫,COMS保存后不开机,不过内存,或不显示!一般引起的原因有,BIOS 北桥,南桥,北桥大于南桥CPU核心供电,内存槽不良,特别是白色的槽。维修的方法是:先放电。显示后重启,看故障现向,旭日150

网友:
没写完怎么就出去了!旭日1501的核心供电会引起,如果是重启后不过内存,那么 BIOS,北桥,槽,就是重点!实质不过哪里就重点修哪里!

网友(2010-10-14):
这样桥的问题可能性比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