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WINHEX的初级问题

楼主(2010-01-05):
客户拿来一个有坏道的移动硬盘,用什么恢复软件都打不开,提示错误,想做个数据镜像,以前没用过WINHEX,看了一些资料,似乎WINHEX的源盘和目标盘跟GHOST软件的定义刚好相反?

好比现在如果我要对这个要数据的移动硬盘做镜像,那么
源盘=本地硬盘(空盘)
目标盘=有坏道的移动硬盘?

不知道是不是这样,请高手指点,感谢!

网友:
你认为winhex是用来做镜像的吗? 先搜搜一下原理吧.

网友:
什么原理?不是16进制下扇区复制吗?WINHEX不可以用来做镜像复制吗?!!

网友:
最 关键的是其恢复数据的方式

网友:
楼主所言刚刚相反,源盘=移动硬盘 目标盘=本地磁盘或你要放镜像的盘

网友:
源盘跟目标盘容量要一样,

网友:
希望楼主进一步发现啊?把成果分享一下了

网友:
不行,坏道太多了,早上上班拷到下班断电,才拷了16%,,不想弄了,280块钱,没搞头,太麻烦。。
那个源盘就是要数据的盘,目标盘就是放数据的盘,后来自已搞了两个数据无关紧要的盘做了试验才知道的。。还有感谢5楼,你的回答是正确的;6楼的有点瞎掰掰,容量不需要一样,只要目标盘大于源盘,再把copy entire medium勾上就可以了。。2楼纯粹装牛B的,BS一下。。。
最后再感谢中国主板维修基地提供了一个这么好的学习平台。。

网友:
坏道太多了就不要修了啊 直接买一个新的啊 如果有资料的话很重要的就要修啊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