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硬盘速度下降

楼主(2010-01-06):
前几天,把华硕笔记本A8JC的C面拿掉,当时没有开机但插着电源。本人不经意间把拆出来的键盘放在主板上,由于键盘底部铁板有一小部分没有被绝缘塑料挡着,结果碰到了主板上不知哪里,于是悲剧发生了:“啪啪,啪啪”,闪了两次电火花。
事故发生后,笔记本能正常开机,但系统速度慢了好多。用HDTUNE一扫描硬盘,崩溃了:硬盘传输速度波动太大了!(如下图)

起先怀疑是硬盘出了问题,就用MHDD扫描硬盘,没有任何坏道。还不放心,将硬盘接到朋友笔记本的第二硬盘托架上,然后用HDTUNE扫描,照样是正常的,所以排除了硬盘问题,那么只可能是我的笔记本主板出问题了。
本人不是维修师傅,只是一名DIY爱好者,所以只能在这里请教各位,到底是主板上的什么元件坏了。
如果是小毛病,我就拿去修。如果是南桥坏了,我就忍着继续用,等攒够钱了再买台新的笔记本,嘿嘿。

网友:
还是拿去修吧,否则越搞越坏,搞的不开机了,维修要的会更高

网友:
最好还是先拿维修站检查一下!
再确定要不要修!

网友:
没人能大概分析一下故障原因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