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A1更换CPU座一例

楼主(2010-01-06):
(图片)

网友:
机器不错,比我的好,这种脱焊的,我一般都是加焊,焊好后把散热器的弹簧卡子掰松一点,基本没有返修的

网友:
俺也想弄台你这样的机器

网友:
我的怎么焊不好啊  座子都华了 下面的锡还没 华  郁闷哦

网友:
楼主CPU座也换呀,换一个CPU座多少米

网友:
这种用大风筒就可以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