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ST鱼4的盘砍0或1头怎么砍呢·?

楼主(2010-01-06):
YAO是砍头的命令·但是怎么砍呢·有好心人可以回答一下吗·?

网友:
搜索“ST 砍0头”

网友:
鱼4好象还没人会砍0和跳砍吧(这种必须改ROM,还没见人放出来,4代没APP的,应该是只要改ROM就行了),只能从坏头开始,连后面的全砍,反正我是找不出来ROM里的磁头顺序位置,我用0头不良的盘,找到了03020100,改成03020001后变成了写全失败,也许是方法不对或有几处要改。
从后砍可以用Y指令或改SN跑02。
YA0后就变成单头20G了,但要砍头最好还是改SN跑02,SF成功的盘用着才可靠。
4代0-3个头的SN分别是HT、HS、HR、HV,对应A0-A3,不过4代0头坏或不良的很多,我这里一大堆,光是1、2头坏的很少见。

网友:
我这里都是写坏板上ROM的多。4代盘的头是从后往前排列的

网友:
4代好象写ROM很难成功,我用PCI3K(安全模式下)和蠢华一般都是写一个死一个,不过有些板放几个月后自己会好(只放几天或几星期测试一定还是坏的),很奇怪。好在坏盘体比坏板多,板是不会缺的,ROM写坏后连ROM都懒得焊了。个人感觉是写3.19的ROM比较容易成功,其它版本的没有成功的印象。

网友:
个人感觉就是写3.05的ROM很成功,安全模式用SDLD备份的ROM,再从安全模式回写没什么问题,其他版本用一样的方法,但基本是写一个死一个。

网友:
我有个鱼四的盘,做不成SF
现在都弄的不认盘了,求高手帮帮忙
听说鱼四的盘有快写ATA 但我回写了还一样不认盘,郁闷中
初始化ID也出错

网友:
我有个鱼四的盘,做不成SF
现在都弄的不认盘了,求高手帮帮忙
听说鱼四的盘有快写ATA 但我回写了还一样不认盘,郁闷中
初始化ID也出错
引用 网友A:

COM返回信息是什么?

网友:
T>Interface task reset
1024k x 16 buffer detected
SNOWMASS - 1_Disk    3.19  11-20-01 12:12

                          Power Cycling
ATReset
OVERLAY FAILED
这就是返回信息,而且一通电进去,就是err亮红灯

网友:
我存的ata回写了,也不行啊,我郁闷中

网友:
4代ATA可以用ST_MEM或蠢华快写的。
看你的情况应该是ATA没写对,注意下版本和你要写的ATA文件本身的好坏,最好从2成功做到50后再写。

网友:
莫非你备份ATA的时候长度不够

另外你可以写完了ATA后,马上在读出来,和备份的ATA比较
如果一致:说明你备份的ATA有问题
如果不一致:说明在写入过程中出了问题

注意一下地址!

网友:
又或者是偏移了,没写对位置

网友:
4代地址是固定的,就3.x和7.x的两种地址,应该不会有人还会写错吧?

网友:
4代我研究不大。但还是有5.05版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