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入系统光盘才能进入系统

楼主(2010-01-06):
各位老师!我的机子最近出问题了:正常启动进不了桌面,插进系统光盘才能进(重做了系统问题依旧),不知怎么解决?拜请老师指教!!!!!!!

网友:
回复 网友A:

换个硬盘试试

网友:
哈哈  我兄弟上次遇到一模一样的问题  把硬盘0磁道补充了    哈哈  好了

网友:
是不是硬盘优先启动没有设置好?回复BIOS出厂设置看

网友:
你 进  DOS   用 DISKGEN   做个  引导     估计是 引导 坏了   我   碰见过
  做个 引导 解决  !    你 试试  !

网友:
C盘没有激活成主分区

网友:
使用硬盘工具 修复下 试试

网友:
把光驱拿掉。把硬盘设成主盘就可以了。

网友:
清下COMS,把硬盘的跳线跳成主!应该能解决问题

网友:
C盘要设置为作用...

网友:
这样好像是不能从硬盘启动,你设置一下bios,把硬盘选择这第一启动项目,或者是你c盘分区没分好。

网友:
4# 的有道理.以前遇到过.

网友:
用WINHEX手动把C盘该成活动分区

网友:
引导信息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