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2420 3V微短

楼主(2010-01-06):
刚开始来时主板大电流 ,一个MOS管坏后 vin对地300多 以为好了。在量l17对地7 ,烧后南桥坏拆后对地30多, 加电还会大电流但取下L17后好 后极还有短路 不知道哪还有问题, 请大家指点下。
主板
ACER

网友:
可以加电烧下,看哪里热 ,看看网卡,声卡,功放,三合一卡芯片,MOS管,由3V转化其他电压的芯片

网友:
不好查啊。最好是烧,

网友:
慢慢查,不是被别人修过的,还是应该修得出来的

网友:
IO 也可能啊. 还是用电击法吧.这样速度比较快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