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触不良是常见问题

楼主(2010-01-06):
幼儿园老师要U盘拷贝一些幼儿园活动给家长,孩子早上拿了个优盘在他的机子上看,结果只有盘符没有容量,说是U坏了,如果真的是这样可能就要低格或者量产了。后来拿到我的机子上一试验,不但有容量,连内容多出来了。可见他的机器USB口有点问题,多半是接触不良。所以遇到这样的问题不要盲目判断,找另外的机器试验几次,以便确诊。

其实经常有人一次不行就认为坏掉了,何不多试验一下,也许并非想象的那样。

网友:
有的时候真的是这样,我遇到的U盘,一般都是在我的台式 电脑上试下,不拆壳情况下,会在笔记本上再插上检测。好几次都有不同结果

还有一次,本台电脑量产之后,拔掉U盘再插上,晕,没有显示了。换台笔记本一试,呵呵,量产成功了。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