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下图中L2是如何实现正反馈的呢?

楼主(2010-01-06):
原文如下:当接入电源后在R1给开关管VT1提供启动电流,使VT1开始导通,其集电极电流Ic在L1中线性增长,在L2 中感应出使VT1 基极为正,发射极为负的正反馈电压,使VT1 很快饱和。
此处L2是如何实现正反馈的呢?怎样给VT1的基极增大电压,这问题也许太幼稚了吧?请指点,万分迷惑.

网友:
感觉L2是上正下负,没有和基极相连,连上发射极后通地,是怎么达到自激正反馈的呢?今天没事,平时修理时很少弄电路图,现在越想越糊涂,怎么想也想不明白.请哪位指点一二,有劳了

网友:
我愚昧`也看不明白

网友:
你这图有问题~我是新手,你这图怎么实现反馈呀?

网友:
那里 有个耦合电容 OK  搞定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兄弟L2不是上正下负,你看看那个打个黑点表示同名端的记号,L1在三极管导通时产生的感应电动势是上正下负,L1的同名端是下方,L1下方为负,那么L2的同名端在上面,所以L2的上方为负,另一端自然为正,也就是L2下正上负,(如果L2的同名端在上方,那就是上正下负了)通过电组R及电容的耦合到三极管基极,所以是正反馈,我看你没有明白那几个黑点表示的意思,同名端,明白吗,去翻一下电工基础的书吧

网友:
6#学无止境1000
是的,我错看了同名端,但是有个版本的答案并不是是认为电组R及电容的耦合到三极管基极,恰恰相反,电容是限制了基极电流的增大防止了雪崩现象!B极增大的原因是因为L2上方线圈电位低,拉低了C点电位,这是正反馈的根本.

网友:
"B极增大的原因是因为L2上方线圈电位低,拉低了C点电位,这是正反馈的根本"错误,这不是正反馈的原因,一点都不相干,我看你还是没明白正反馈是怎么产生的,你自己做个试验,把电容C直接接地,不要接到三极管B极,你再测测UO点看,有没有电压输出,此时电路根本就不会启振,好好补习模拟电子技术基础知识吧,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54401-1-1.html看看这里11楼潘雨晗分析的这个电路也许对你理解你的问题有帮助,你如果会分析这个升压电路,那么你自己的这个电路的分析你就会了,你就会知道正反馈到底是什么引起的,我不想帮你分析你这个电路了,详细说的话可能要说一大堆,不想麻烦,看看别人的电路吧,对你有帮助

网友:
谢谢学无止境1000,实践才是最根本的东西.凭想象总是越来越矛盾.你是正确的.

网友:
L1电流增大,根据互感定理,L2应该阻止磁通增大,那么电流方向和L1相反并且也是增大,就是上正下负!原文分析可能不对。

网友:
应为L2上正下负,那么VT1基极电位随着越拉越低直至低于VT1的导通条件,震荡的正半周(1/2 T)结束。

网友:
不好意思搞反了。反过来,是正反馈,形成自激,使VT饱和。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在胡说八道,误人子弟

网友:
图中C1和L2组成正反馈电路,220V电压经过R1和L1这个时候VT1开始工作但是这个时候的VT1只是微导通,RI提供的偏值电压不足以让VT1快速饱和,在VT1微导通的时候L1的次极和L2互感产生了电动势,R1给C1充电,这个时间很短,充电完成与L2共同为VT1提供基极电流使其迅速饱和,此电路不完整,应该还有反馈电路控制基极实现因过度饱和损坏VT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