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800不开机维修咨询

楼主(2010-01-06):
同事有一部DELL D800机器,昨天晚上看电影过程中自动关机,随后开机,机器指示灯会亮三秒左右,然后全部灭掉,不能开机,请问维修过该机型的师傅们,有没有通病会造成这种故障的。

网友:
我的D830拆装一次之后,出现和你一样的故障,拿去维修,他说换了个小元件,收了300,到现在也没搞清是什么问题。你先重装一下内存,不行的话重装CPU,上些导热硅脂,上次我没上导热硅脂,不知是不是这个原因。

网友:
三个灯一起亮一起灭 是没有读CPU  导致这个结果的原因很多,最好先拆了查查什么问题再求助,不要太依赖“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