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高手上几天发的一个主板电压忽高忽低的帖子 在这发结果

楼主(2010-01-06):
[上几天修了块主板  主板加上CPU 全部电压忽高忽低   最近我的老师帮我修好的  下面是图片和更换的元件  :
  主板上坏的是 内存附近的两个场馆  和一个八脚芯片  场馆型号是 70L02H   两个是一样的   芯片型号是:83321G
    我有个问题请教一下  我修的时候主板上的那两个场馆是好的 我现在不明白维修的思路  请高手们解释一下
   不好意思  图片传错了 这是

网友:
估计是虚焊了吧?

网友:
这个是昂达915PLD吧,我修过30几块,都是网吧的,都是你说的这个故障现象:触发后主板上4个指示灯不停闪烁,各组供电都在跳变,其原因是Q41或(和)Q43损坏,且U32也损坏,EC51鼓包,U32是W83321,它是Q41、43的PWM芯片,换了这几个元件,一般就好了,顺便发你一个83321的PDF,看了你就明白了。

网友:
楼上的    太感谢了  你说的 太对了   谢谢

网友:
忽高忽低的原因是保护
电压不对-保护-启动-再保护

网友:
再有这种掉电的情况重点查供电IC ,场管

网友:
4楼  那位大哥说的  很对  大家把那图纸下载看看  就知道为啥了

网友(2010-02-12):
我的硕泰克sl-915P2-l好像也是这个毛病,请问楼主在哪里能买到70L02H 和83321G

网友:
这样主板我也弄过,开始没弄明白后来是师傅告诉我的,我找了一个pdf一看就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