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一个MX4408X的显卡64M128位的不亮

楼主(2010-01-06):
我有一个MX4408X的显卡64M128位的,之前别人拿来是亮不了,不知道怎么回事,亮了一下,但偏色,我就收下了。
可当我维修的时候,发现怎么都亮不了,插上哪主板,哪主板就亮不了,测量GPU,显存供电,都正常,还有晶振两脚也有压差。但是代码卡正确的走到底。我洗了N次了,记得以前在坛子中听人说过,可能是BIOS的问题。现在准备刷BIOS,然后就用PCI显卡接上,从PCI起动,然后用ATIFLASH -I命令,提示找不到设备,然后我就加焊了一下GPU还是不行,我该如何是好,我打过显卡的AD线阻值,记得是正常的。现在我该如何是好啦,求师傅们指点下。

A7 复位是3.3V  B7时钟是1.6V   A7对地阻值是1007  B7对地阻值是816

网友:
NVFLASH怎么在我的DOS下不能用喔

网友:
DOS找不到BIOS,大家帮我看下,现在该如何查。给点建议

网友:
这种问题,大家都能解决吗?不能解决的话出来商量下啊  大家留下个想法啦

网友:
有兄弟能给点提示吗?这卡在我这里睡了几十天了,师傅们给点建议啦

网友:
你测一下A2是否正常对地。

网友:
A2对地啊,这个是显卡类型识别信号了,应该要对地吧

网友:
换个好BIOS上去重刷试试看

网友:
我执行了一下,NVROM -c命令,显示的结果如下

NvROM - The Third-Party NVIDIA VGA BIOS Update Utility <v1.00>

Creator: rui - www.newbietech.net - mmx0317@yahoo.com.cn

All diplay adapters found in the system:
<00> DeviceID:25728086 <Unkonw>
<01> DeviceID:018110DE <NVIDIA>
<02> DeviceID:89015333 <S3 Graphics>
<03> DeviceID:89015333 <S3 Graphics>
<04> DeviceID:89015333 <S3 Graphics>
<05> DeviceID:89015333 <S3 Graphics>
<06> DeviceID:89015333 <S3 Graphics>
<07> DeviceID:89015333 <S3 Graphics>
<08> DeviceID:89015333 <S3 Graphics>
<09> DeviceID:89015333 <S3 Graphics>

nvrom only support SPI FlashROM.

我看了一下01里面有一个NV的ID,我想可能是找到了BIOS吧,我对这个也不了解。然后我就关掉主机,拨下PCI的显卡,直接接AGP的显卡开机,结果竟出现了奇际,亮了。但是有个问题就是在XP的滚动条滚完之后就行进磁盘检测,然后怎么也进不了系统就在最后检测完那里,有几个点,然后闪一下,还是出现相同画面就定在那里了,也没有死机,我不知道是不是没有做系统的原因,打算换另一个硬盘试一下。在这个显卡上,之前就是不亮,不过有一次亮了一下,还偏色。我就是换过两个电容,一直放着,可今天怎么又好了,我打算先让它能进系统,等能进系统了我再试一段时间,要是还有不亮,我打算把全部电容都换了看下。我指的是大电容。刚才用MATS4检测了一下,也没有任何的坏位。下面想请各位师傅给点建议,会是哪些方在的原因。我现在接着测试。

网友:
换了另一个硬盘上,显卡能过,跑马观花3DMARK通过。至此以修复,只是不明白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