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进来指点!!!DELL机的电源

楼主(2010-01-06):
求高手赐tfx0250p5w(DELL机的)的电源
电路图
,或是哪位老大有的可不可以拆开帮我看一下主开关管附件的两个大电阻的阻值是多少!!!我这里的烧到看不清了!!!
DELL

网友:
你所说的大电阻,如果在功率管附近,又烧坏的话,应该是功放管源极所接的过流保护电阻,一般用0.13R左右的2W水泥电阻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