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V1000 CT3 与联想125A LE2 EC脚定义对比

楼主(2010-01-06):
DV1000 CT3 与联想125A LE2   EC脚定义对比 同样是EC97551 为什么会不一样呢
其中发现开机的几个脚 的定义不一样

下面有附件 各电路图   125A    在29页  CT3 在27页

CT3 DV1000.pdf

CT3

网友:
这个只是信号名称不一样而以。

网友:
不是信号名称不一样,按照引脚定义看,这两个板子上的97551是不能代换的。
应该是HP板子上的比较特殊,可能刷写了程序。

网友:
就象一些普通的一样
一些I/O(输入输出)引脚,是可以被软件重新定义的

网友:
EC引脚很多功能是由程序定义的,程序不同引脚定义就不同

网友:
这是EC跟台式IO不一样的地方,EC除了一些供电、时钟、键鼠输入等引脚的定义是固定的,很多是软件定义的。

网友:
楼上的ID花RMB买的吧。那就不要花二次钱了

网友:
难怪,上次一个H8S/2111BV坏了,淘了一个来,还确定是带程序的,但装还还不能开机,估计是程序不一样

网友:
呵呵,ic是一样的BIOS不一样

网友:
没错是.是BIOS里的程序重新定义了芯片的引脚的.

网友:
感谢楼主的图纸,感谢无边师傅的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