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X电源输出电压线圈的代换问题!!求高手赐教!!!

楼主(2010-01-06):
我这有个电源的输出的电压整流后经过的线圈烧了。请问这个代换有没有什么要考虑的!!!

备注:本人不是太了解那个东东的名字叫什么,就是有几组线,类似一个集体电感一样的!!!谢谢高手先!!!

网友:
如果要求不高就随便绕几圈就可以,当然线径要一样

网友:
照实物绕。正电压一个方向,负电压反方向。

网友:
拆一个行了 . . 这东西也烧,  好少见 .

网友:
应该是绕组间短路,引起开机打火。找一个旧电源拆一个,只要绕组数相同(引脚数相同)就可以。

网友:
线圈烧坏的一般不建议维修,主要是重绕的参数达不到设计要求再加上磁芯烧红了以后就会变质。

网友:
对,随便换上去 容易出现带不动负载的现象

网友:
这东西是不好对付,我所遇到的没能修好一个,除了拆同样旧机的更换。

网友:
磁芯烧红了以后磁芯Q值就会变.参数达不到设计要求.还是应该注意.

网友:
还要注意5V和12V的线径是不一样的,它们绕的一个磁芯上的.

网友:
这个线圈的作用时改善电源的功率因数,和提供储能作用,当电压突变时以为时感性元件,其上面的电压不能突变起到稳定电压的作用,如果损坏可以按照原来的的线圈匝数,和线径重新饶制即可,一般都可以修复

网友:
应该是绕组间短路,引起开机打火。找一个旧电源拆一个,只要绕组数相同(引脚数相同)就可以。
引用 网友A:

不行的,电压都正常也开不起机

网友:
找绝缘漆刷一道,一般还能用,磁芯不会烧红的,如果磁芯都烧红了电源早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