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加焊GPU的另一种想法

楼主(2010-01-06):
(图片)

网友:


网友:
主机装好了显卡 是用散热片压住的啊 还有就是 也不是 你说的那个朝向
CPU 座子 到是有 这个可能 有的机器散热器很重 装好就你 说的那样 装的时候没调好散热器 后果就 严重了哦

网友:
有道理,老卡有的散热片不用卡子,胶粘的。

网友:
这里讲的是显卡在台式机上主芯片端空焊的比PCB板端的多,分析原因为主芯片.散热片.风扇垂直向下,久而久之该端脱焊(开路)较多。以上4片不能说明问题,待有时间再界剖。

网友:
不无道理,一般显卡工作时是垂直向下的,而桥是侧面向下的,虽然有塑料扣具的压力,但板子和芯片间有一定的温差,所以靠近芯片的球易脱焊。